PLC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4-06):
各位朋友大家好:
     小弟为了节约成本打算用计算机代替数控机床上的PLC,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PLC模拟软件,另外输入如何给到计算机,输出又是从哪端口,如何控制机床的,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计算机便宜过PLC吗?

网友B:
二手货么.

网友C:
除非能把PLC集成在数控系统上,否则还是要用PLC的;

网友D:
你打算?既然"打算"就是計畫好了。

再來!模擬軟體你要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