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如题。
小的不太敢确定……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变频器和直流系统不太一样,变频器,不讲究相序问题。上口(输入)下口(输出)没有相序的关系,随便接。

网友B:
支持2樓説法,但是如果調電机正反轉必須調出綫相序!

楼主:
各位老大,我有点听糊涂了,举个例子吧,一个带手动星角起动的电机变频柜子,变频反转,手动正转,怎么调? 直接调变频器下口?

网友C:
变频器输入经整流滤波成直流,故输入不论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