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我厂的供电变压器是800KVA。跌落保险是100A的经常烧断,请问师傅们。按规定应该是多少。
谢谢大家
拜托

网友A:
跌落保险是100A?????  这么大,我公司的600KVA的变压器用的是25A保险,也只有烧过一,二次而已。

网友B:
100A已经够大的了,一般80A就行了,你看一下你 的保险是否真的够100A,现在质量差的产品太多。别外检查一下接触情况。

网友C:
三相变压器    容量=额定电压x额定电流的根3倍
单相变压器    容量=额定电压x额定电流
根据 你现用电压 即可算出电流   从而确定需要多大的保险
那位高手 给出  选择保险值的标准

网友D:
按1.2-1.5的倍率计算你的保险有点大了,你单位是不是搞冶炼的???我见过1000kva的冶炼变到是经常断100a的保险,后来我们给换成硅橡胶的高压令克(质量很好赖用),使用基本正常了,盲目加大保险对变压器安全及寿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