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接近开关能否做到精确定位,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1、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序?
2、定位用的是什么电机?伺服、步进还是普通的电机?

网友B:
看你应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是在液压机上,原来用的是行程开关,后改造成接近开关的,我觉得不十分可靠,不知高手看如何?接近开关的接近距离远近对它的动作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C:
不知道你所说的液压机的动作情况.
举个例子:A,B,C三个点,动作情况是,由A到C,进行往复运动.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在B点停顿.如果改用接近开关的话,在A点和C点,是能够实现较为精确的定位的,但是在中间的B点将会出现间隙,这个间隙的大小是由接近开关感应头的直径和感应铁片的宽度决定的.
不知道用"光电开关"会不会好点!?

网友C:
楼主:你所谓的液压机,是用在什么场所的?

网友D:
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不论怎样都是有误差的,我感觉应该在机械部分改进精确定位,光靠电气实现准确定位很难,

网友E:
不能。要精确还是用光纤传感这一类的传感器件

网友F:
用接近开关做到‘精确’定位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接近开关做到‘精确’定位是不大可能的
虽然接近开关作到"精确"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楼主是想用接近开关取代原设备用的"行程开关".

网友G:
最近我厂数控机床定刀仪出现问题,是通过接近开关控制的,用普通型号的代替试验用.达不到要求,灵敏度不够,后来买原装(德国)的换上,OK!-----反应频率低!  光线可以用
E-mail:zhyc1223@126.com

网友H:
接近开关用在液压机上没问题

网友I:
接近开关减少了行程开关的机械接触,但是需要精确定位好象还无法办到.个人看法.

网友J:
精确定位在液压控制上是达不到要求!今天就碰到这事了,压泥机压板后退到位,靠近接近开关后由于液压油的弹性压板有4mm轻微移动,造成PLC因无退到位反馈信号报进警,就为这事较了一下午,接近开关位置,还换过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了,现有一种连接用接近开关加位移传感器定位很好,不知各位见过没有?已经有厂家在用于液压设备上做为行程控制

网友K: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L:
用接近开关做定位是可以的,选开关要选截面大的接近距离超过5MM的

网友M(2006-05-18):
用光电开关替代行程开关是可行的,检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一定大大提高。建议使用欧姆龙E3JKDS30M1光电开关。

网友N:
近接是有精度的,但用近接做精度定位的只能说明你的设备没精度要求。

网友O:
单纯说接近开关定位精确不精确应该是不对的,我认为它还与被控设备动作的响应时间有关系.如果你的被控设备响应本来就很慢,就是你拿再好的检测开关液是没用的

网友P:
我也在做类似的尝试,我用的是HONGWELL的5MM的传感器,精度不高还行!用其它类型的传感器.比如光栅槽缝传感器,稳定度不高的.

网友Q(2007-08-13):
引用 网友A:
1、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序?
2、定位用的是什么电机?伺服、步进还是普通的电机?
中肯

网友R:
接近开关能否做到精确定位:答案是接近开关不如机械开关。机械开关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网友S(2007-11-24):
要用接近开关控制,那要看你的机速有多高了,机器停止时都会有慣性的

网友T:
根据你说的设备,使用接近开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