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我公司使用的电机是从市场购买的双相交流电电机(220伏供电),此电机与自己生产的设备一起构成套新的产品。设备的工作过程简单介绍如下:主要用于控制栏杆,(1)、当给一个升杆信号时,电机正转(栏杆从水平位置向竖直位置上升),到竖直位置时,限位开关给出一个信号控制电机停止转动来停止栏杆的动作。(2)、当给一个落杆信号时,电机反转栏杆开始从竖直位置向水平位置动作,限位开关给一个信号控制电机停止转动来停止栏杆动作。原来栏杆的水平与竖直位置都已经调整好。现在问题如下:电机长时间运行后(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由于电机的温升),栏杆在原来已经的调整好的位置上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原来水平的现在变成不太水平,原来竖直的现在变为不太竖直),当停止工作(让电机温度降低后)后,再运行时栏杆的位置就与调整好的位置一样了。本人思前想后不得其解,现我个人理解如下:电机在温升前,当接收到限位开关给出的停止运行信号时,能灵敏的反应并停止转动,当电机温升较大后,当接收到限位开关给出的信号时,由于灵敏度降低不能迅速反应并停止转动,所以导致栏杆动作滞后而超过了原来调整好的位置。问:上述原因是什么引起?电机的温升,对与电机反应(启、停)的灵敏度有没有影响?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回路没有经过弱电转换,不可能有灵敏度降低的问题。电机的温升不会影响灵敏度。你最好查一下机械传动系统。

网友B:
请问电机控制是怎么控制的?
是直接起动还是变频器控制?
Email:lxflst@sina.com.cn

楼主:
机械传动是蜗轮蜗杆结构,我想在机械传动上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

楼主:
电机控制就是直接用一个继电器断开闭合这样来控制它,是直接起动

网友C:
这只有两个原因:1,电机没有刹车,2机械间隙大。

楼主:
如果还要给电机设置刹车,那成本就太高了。
机械间隙大也只是蜗杆与蜗轮的间隙大,也不可能会引起多转角度。

网友C:
没有刹车你拿什么控制机械惯性

网友D:
本人认为与电机温升无关。

网友B:
应考虑电机在停止时它有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
电气上虽然是停了,但是它那多余的能量往那跑,
当然是继续往前冲一段距离把能量消耗掉以后才停下来.
应考虑加刹车,或电气上把多余的能量吸收掉.

网友B:
对于电动机停止应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
它分为机械制动和电制动
机械制动就我如上所说加刹车之类的
电制动就是使电动机工作在制动状态,
使电动机电磁转矩方向与电动机旋转方向相反起制动作用
一般电制动有反接制动直流制动也就是我们常用的主回路串电阻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电机在开机运行不久即电机的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也是照样没有刹车,自然停下来后,定位也是准确,而在电机温升后整个设备的温度比原来高情况下,也是没有刹车为什么停下来后的定位就不准确了。

楼主:
如果与温升无光,那为什么电机温度升高到一定值之后,电机会自动停止工作(哪怕给通电也是不动作)。

网友A:
电机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谁能解释:
    都是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为什么在电机刚开始工作不长的时间段内(即电机温比较低)的情况下,每次停止后的位置都是准确的,而在电机长时间工作后(即电机温度比较高,可能有80来度吧)的情况下,每次停止后的位置会比电机温度低时有较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