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OMRON接近开关能否做到精确定位.能否用在液压机上做为行程定位?精确度如何。是否会引起过行程?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我用OMRON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到位信号控制伺服的停止.(速度方式).精度也可以做到两三个丝.

网友B:
你那是伺服呀!呵呵呵!

樓主想油壓要多少精度?還得考慮你油壓設計優劣。

楼主:
对,我觉得这样的定位不太可靠。因为压力大了可能会冲过,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一般是作为位置信号用,比如合模的时候到了某个位置给出信号用于切换合模的速度。用于行程定位如果液压系统反应快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有类似的注塑机,精度可以控制到几十丝。

楼主:
5楼你好,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啊?类似你说的注塑机,可注塑机一般是指上下模合死延时反回去.靠的模具上下模定位是吧.而一般装配模靠的是行程到位碰到接近开关很快就返回的.电器上可实现快速动作,而液压电磁阀是否能转换的很快响应,能否每次动作的行程都能保证一致,从而保证每一次的装配精度一致呢,每天有上千次这样的装配动作.能否保证它每一次的行程都一样??谢谢

网友D:
接近开关,想也可以想象得出,只是位置接近而矣。举个例吧,就象磨床一般也都是用的接近开关,但是压力一大就两边冲出去好远,所以说用接近开关控制油压机,如果用死挡块的可以用,如果是精确定位那就不要用油压的了,一般的就象普通的工作台,或者输送带等等都还是不错的选择,我现在用的一种OMRON的E2K-C25的静电电容开关,的确是好用,但是从日本买过来也是价了,要460元港币一个,我觉得油压机要精确定位最好还是死挡块,再用时间来控制往返。

楼主:
6楼楼主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有一种液压设备上有用接近开关加位移传感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不知楼主是否见过。

网友E:
加个光栅尺

网友F(2006-05-25):
想准确用编码器。

网友G(2006-07-08):
想非常精确还是从电气和液压上两手控制吧
例如装两个微动开关
碰到第一个微动开关,通过电磁阀切换到低速(加节流阀),
碰到第二个微动开关,再停止
电磁阀切换也需要时间,不过现在已经有毫秒级的电磁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