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系统

楼主(2006-04-06):
1  MACS技术新特点
1.1  MACS系统概述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DCS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两方面的动力:用户需求的不断提高和电子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的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用DCS代替常规的仪表控制和简单的数据检测,同时随着电子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DCS应用的构成元件(电子元器件、处理器、软件、网络等)性能大大提高且价格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各种板级OEM部件和HMI软件的发展进一步简化了DCS的开发难度并降低了开发成本。
目前,一套使用户满意的DCS系统起码应具备以下特点:
(1) 系统具备开放的体系结构,可以提供多层的开放数据接口;
(2) 系统具备强大的处理功能,并提供方便的组态复杂控制系统的能力与用户自主开发专用高级控制算法的支持能力;
(3) 系统应支持多种现场总线标准以便适应未来的扩充需要;
(4) 系统应高可靠、维修方便、工艺先进;
(5) 多媒体技术应用,INTERNET的方便接入;
(6) 系统的价格合理,具备与PLC和常规仪表所组成的系统进行竞争的能力;
(7) 系统具有高智能化信息管理能力;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公司在成功地开发并应用了HS-DCS-1000系统和HS2000系统之后,在系统地总结了各行业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查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应用软件技术、信号处理技术等最新发展动态的情况下,投资一千多万元,投入几百人年,历时近三年时间推出了公司的第三代DCS系统——MACS(Meet-All-Customers’-Satisfaction)系统。该系统已经应用于200MW火力发电机组的全功能控制和秦山核电600MW机组的KIT/KPS及控制。

1.2  MACS技术新特点
MACS系统的体系结构详见图1.2-1。

楼主:
1.2.1  结构的开放性和合理性
1.2.1.1  “域”的概念
    在许多实际的大型控制系统中,被控对象按流程特点常常要分成多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例如,在核电站控制系统中,核岛部分的要求与常规岛的控制要求和安全要求不同,常规岛控制和KIT/KPS(数据检测和保护)数据量都很大,数据处理的内容也不大相同,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在火电站控制系统中,不仅一个电厂有几台机组,还有电厂的公用系统,这些系统既能互相独立运行,又能互相借监对方的数据;在大型石油化工装置中,整个装置流程又可分为几个相互连接的装置,如炼油化工装置可以由原料油的常减压分馏装置、催化裂化装置、加氢装置等组成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希望集中操作与管理,同时又希望系统的几个部分相对独立便于实施和确保实时性与安全性。为此,我们在MACS系统中采用“域”的概念把整个大型控制系统用高速实时冗余网络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分系统,一个分系统构成一个域,各域共享管理和操作数据,而每个域内又是一个功能完整的DCS系统,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使用。对于大多数的中小型控制,只需一个域即可满足一个工艺系统所有的控制和操作管理功能。

1.2.1.2  开放的网络结构
在MACS系统中,为了确保系统的开放性,我们完全采用标准的开放网络:
 在企业级管理层采用了冗余的100Mbps以太网(TCP/IP协议),可与上级系统通过专用网或AirLAN无线微波相连。
 在系统管理层采用冗余的100Mbps以太网(TCP/IP协议),向下通过服务器与控制级网(TCP/IP协议)相连,并具备OPC开放过程嵌入应用,通过网关与管理信息系统MIS相连,向上可通过SIS网桥与上级企业网(100Mbps以太网)相连。
 在控制层,采用冗余的100Mbps以太网,向下通过交换器与主控单元(MCU)相连,通过网关可与其它DCS系统/计算机系统通讯。
 在现场总线层,采用12Mbps的Profibus-DP现场总线与I/O模件、FOPLC、893相连。此外,系统还提供标准的RS485、RS232 、MODBUS通信协议以便同其它智能单元如PLC、智能仪表等连接;
 MACS通信方式有还增加FF协议的现场总线和无线通信规约。

1.2.1.3  标准的Client/Server结构
为了保持操作数据(特别是历史数据)的一致性和保持系统数据的安全性与大容量的要求,MACS系统的操作层采用Client/Server结构。双冗余的系统服务器将用来存储系统所有的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操作记录、事件记录、日志记录等。而各种功能的单元如操作站、工程师站、先进控制计算站、分析站、现场控制站等构成不同功能的客户机,真正实现了功能分散,危险分散,集中管理。

1.2.1.4  控制站的FCS结构
为适应FCS的发展,MACS系统的控制站采用标准IEC11658的现场总线PROFIBUS-DP/PA和CAN现场总线,将高性能的冗余主控单元与可分布在现场的信号处理模块、回路控制模块、其它智能设备连接起来共同构成系统。

1.2.1.5  开放的操作系统
 系统的操作层采用WINDOWS NT操作系统,并提供ODBC和OPC接口,保证系统软件的开放性和高性能的人机界面要求;
 系统的控制站采用成熟的实时多任务32位操作系统QNX以确保控制系统的实时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控制站的软件固化在半导体盘中,而实时数据存储带掉电保护的SRAM中,满足控制系统可靠、安全、实时性要求。

1.2.1.6  标准的控制组态工具
系统采用IEC1131-3标准的控制组态工具,可为用户提供SFC(顺序流程图)、FBD(功能块图)、LD(梯形图)、ST(结构文本)等方式进行控制组态。系统本身提供绝大部分常用的控制算法,此外,系统还提供方便的用户自定义UDFDB模块功能,用户可以自己根据需要采用以上五种面向问题式语言编制自己特殊需要的复杂控制模块并嵌入系统,同时支持用户Visual C++的二次开发功能。

楼主:
1.2.2  性能先进性和应用方便性
   MACS系统以其强大的网络体系和处理硬件支持非常强大的软件功能,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用户的要求。
1.2.2.1  高速的网络体系
 企业管理网络和系统管理网络操作层、速率为100Mbps;控制网络层速率为100Mbps。
 现场信号处理,网络速率为12Mbps MAX。

1.2.2.2  强大的硬件处理能力
 服务器选择高性能的双CPU 主频大于600MHz,内存大于256M,硬盘大于10G。
 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CPU 采用Pentium III 以上芯片,主频 450MHz以上,内存大于128M,硬盘大于10G,显示器分辨率 16001280工业级IPC。
 控制站主控单元:CPU Pentium II以上,带32M内存,配有2M静态存贮器(SRAM),工业级IPC。
 各I/O信号处理单元全部为智能模件。

1.2.2.3  系统处理能力
一套系统可支持8个域,每个域的处理能力物理I/O点达10000点,控制回路数量达256个。

1.2.2.4  用户满意的系统性能
 模入处理:每路一个A/D转换器,16位分辨率。信号处理精度:大信号不大于0.1%,小信号不大于 0.2%;巡检周期可调,最小50ms;
 模出处理:每路一个12位D/A转换器,精度不大于0.2%;
 开关量输入/输出处理:SOE分辨率为1ms, 所有开关量输入均带有信号消抖处理;
 系统控制回路周期:一般模拟回路125ms,采用I/O板级回路控制模块可达50ms;逻辑回路为50ms,采用I/O板级回路控制模块可达30ms;
 系统图形画面分辨率为16001280,响应时间≤1s,数据刷新时间≤1s;

1.2.2.5  软件应用方便性
MACS系统强大的组态软件功能,几乎可以实现任何要求:
 丰富的全汉字图形组态,可以实现复杂漂亮的图形界面,并支持动画技术、图形缩放技术、多级窗口技术、各种数据、曲线、棒图、各种仪表盘等的实时显示;
 功能强大的控制组态可实现各种批处理流程、PID回路、复杂回路、逻辑回路、混合回路以及先进控制算法和特殊的配方控制等;
 报表组态与Excel相互转换,可以支持各种报表和图形打印功能;
 丰富的历史记录分析和处理、日志记录处理、报警记录的统计报告、事故追忆的统计分析报告等;
 强大的系统逐级自诊断功能与故障报警功能;
 支持SQL Anywhere 、Oracle数据库等。
 电厂的仿真系统。
 企业级专家指导系统。
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楼主:
1.2.3  系统的可靠性
MACS系统继承了HS2000系统的可靠性技术,而且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进。
1.2.3.1  系统硬件可靠性
除在电路设计、器件的选择、单元级冗余设计、网络冗余等方面继承了HS2000系统的所有可靠性措施外,MACS系统:
 在I/O处理单元上采用小模块结构(模拟量8点/模块,开关量16点/模块),每路一个A/D转换器,每路一个D/A转换器,使功能、危险更分散;
 回路控制模块,包含6路 AI,2路 AO,10路DI,6路DO,可实现两路PID控制,串级控制,补偿控制、逻辑快速动作回路等;
 三取二冗余逻辑控制板智能I/O模件,DI:20路,DO:12路。
 双冗余逻辑控制板智能I/O模件DI:20路,DO:12路。
 每路信号在接口处都增加了多重过压和过流保护措施,使得各板在大电压电流下不损坏;
 每个机柜/供电回路都具有单向隔离措施。
 每个模块都可以带电拔插,可在线检修/更换;
 模块和底座之间采用欧式针型连接器,保证连接可靠;
 小模块封装结构,适应-20C ~+65C无需强制通风,无结露,≮90%湿度,无冷凝的工业环境;
 每种接地都有单向导通隔离措施。
 可提供给用户专用的I/O端子柜。

1.2.3.2  系统软件可靠性
MACS系统在软件可靠性方面参照核电安全计算机系统设计标准,采取了大量的措施确保软件可靠性,包括:
 操作站等采用Windows NT操作系统,控制站则采用QNX以确保控制站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 整个软件系统设计完全采用模块化结构,层次清晰,并用面向目标的技术编程;
 系统提供丰富的自诊断显示信息;
 网络通信协议和接口驱动程序采用国际标准协议,如TCP/IP,Profibus等;
支持Internet。

楼主:
1.2.4  工艺合理性和安装方便性
MACS系统采用国际最新的计算机芯片技术,采用德国西门子的SMT表面贴装工艺和多层板结构,实现I/O模块的微型化, 所有模块采用阻燃外壳,工艺美观。同时:
 模块信号处理和I/O接线由两个分离部件组成,更换模块无需动信号线部件;
 现场模块供电和网络线在底板上,模块对接即可连接;
 模块采用标准DIN35导轨卡装,安装极为方便。

楼主:
1.2.5  用户经济性
MACS系统在体系结构、硬件性能、软件功能和性能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达到当今国际先进水平。在设计该系统时,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最新技术以降低成本,该系统不仅本身价格没有提高,而且可保证使用户在以下方面降低费用:
 系统每个控制站容量增大,可以减少控制站台数,降低公共费用;
 系统模块可靠性进一步提高,损坏率降低;
 各I/O模块可以分散安装在现场,节省大部分的信号电缆和施工运行维护费用,同时可缩短施工工期;
 公司提供多种工业系统的控制设计模式和基础组态,可以缩短工程周期和费用;
 系统提供强大的ERP管理功能及专家指家指导系统及仿真系统,可以方便地实现控制-管理一体化系统方案,节省二次投资;
 系统扩充极其灵活,在系统扩充和修改功能时,投资少;
 经过短期培训,用户可以全面掌握系统的组态和维修,使系统的可维护及用户参与性大大提高,和利时对自行生产的模块实行一年免费保修,终身维修,维护费用低;
 系统提供多媒体技术的摄像监视系统及自动寻呼系统,使用户运行维护更趋于办公室自动化的环境,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A:
你们的I/O模块改进了么,特别是FM147A的

楼主:
请问liheng0625:
     你那里147A改成什么了,我这里是坏了有几块

网友A:
楼主:
    我这里也坏了好几块,北京和利时现在还用原来的老样式.它在五六年以后就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B:
电力新华  和利时   中控    比较

看业绩,电力新华最好,和利时次之,中控最差;

在化工行业是中控最好,和利时次之,新华最差;

在轨道交通是和利时几乎是一支独秀,新华好稍有业绩,而中控则最差。

论硬件,

在IO部分,中控的GCS-200的IO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可惜不是自己造的,

是富士OEM的,跟横河的CS3000的IO一样,都是富士的ProcessIO。

而中控的JX-300XP河ECS-100以及新华的XDPS-400的IO都是卡件,

而和利时是模块。模块要比卡件贵一些,当然也要好一些。

论处理器,这个不好横向比较的,但是总体来讲,

新华的最强劲,竟然使用P2-400,64M内存,

和利时的FFM801系列则使用的486DX-100,16M内存,

中控更差一些,是主频24的CPU,具体那个档次还不清楚。

论软件,和利时的编程软件是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

底层支持环境是QNX(Unix的一个变种),编程语言符合IEC61131-3,但是有典型的欧洲风格。

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OEM的。

中控的编程软件也比较符合IEC规范,可选语言种类比较多,

底层支持环境是RTOS(到底是什么呢?还不清楚)。有明显的日本风格。

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AdvanTrolPro,也有iFix的OEM(仅限ECS-100)。

新华的软件在很大程度上受西屋当年影响太深,目前只能用FB编程。

底层支持环境是Unix,有明显的北美风格。

上下位之间的结合比较紧密,一体化程度很高。但是NetWin作图形的功能实在是简陋。

脚本功能也差一些。

编程语言:

新华XDPS-400+只能使用FB,

习惯的人会说好,不习惯的人会说不好。

客观的讲,FB作过程控制是比较合适的,作顺序控制(电厂辅机)不是很适合。

功能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当年学WestHouse时学的是第二代的WDPF-II,

当时的WDPF-II只能使用FB,而现在WestHouse的Ovation是第四代的产品,

早就支持LAD,STL等IEC语言了。而新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可能他们想着稳定第一吧。在开发新东西新功能时不想进步太快的。

新华最大的亮点在于当年国家投入很多资金大力研究汽轮机控制,

新华对工艺掌握的非常好,所以新华的亮点在于DEH那部分,

电厂DCS利润最丰厚的就是DEH,技术难度最大的也是DEH。

新华的DEH装机量已经全球第一了。(只是不知道合同额能排全球第几)

其他部分也不能说不值一提,但确实水平比较低,仅仅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水平而已。

XDPS软件中带的监控软件Netwin作画面的功能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烂。。。

在好多电厂挨过骂,毕竟人家掏了很多银子买DCS,结果你的控制水平很高,

系统很稳定,但是界面贼难看。有些面子上说不过去的。

新华的DPU执行环境是正正式式的解释环境。

所以他的DPU单元的速度必须很快。所以用到了P2-400.

解释执行环境作的好的话可以很轻松的实现在线编译下装。

有很长一段时间,新华一直将这个作为卖点在投标书中明确体现。

另外下位编程组态和上位监控画面制作一体化的软件设计也很方便。

毕竟又简单又方便,所以拥护着还不少。

控制算法其实反而没有什么要说的。

常规PID、串级、前馈、模糊控制等哪一家不能实现?

各家能拿出来吹的东西应该是他们分别在各个行业的积累的成品功能块等。

比如新华用于西北某化工厂的外围设备控制时,

新华的工程师生气的不行。

“有这时间4台300MW机组的DEH我都调完了,挣的钱能比这多6倍以上。”

网友A:
在石油化工方面浙大中控的JX-300XP很好用,但是它为了降低成本采购的计算机质量太差,给它代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网友C:
楼上比较的是新华的XDPS-400系统,现在新华开发的新产品为P400 P600,主要性能指标和系统特点如下:TiSNet-P400是一种基于PC控制(PC-based control)的过程控制系统,其I/O模件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模块化可编程I/O设备,具有DCS优点及PLC分散性及灵活性。

TiSNet-P400系统运行新华集团公司配套的TISNT-P软件包,该软件包是新华集团公司为P400、P600系统配套的软件包,包括xHMI人机界面组态软件和xCU图形组态化编程软件。xHMI具有强大的图像显示功能和方便、直观的组态方式;xCU图形组态化编程软件具有非常丰富的控制算法,符合IEC1311-3标准的应用指令和控制算法的多钟编程方式。

TiSNet-P400的控制系统的开发环境可放在PC机内,包括集成的组态软件、HMI人机接口、程序编译以及必要的调试环境和驱动程序库等。系统通过Ethernet连接并控制远程I/O设备。系统具有分散控制系统DCS和可编程控制PLC的优点,使用中比DCS更灵活。能适合各种中高等性能要求的自动化应用场合,尤其是在过程处理及工业制造过程中的应用。

2 系统特点

 Ø         CPU采用标准工业PC总线结构和Windows CE.NET操作系统
Ø         扫描执行周期可达0.25us,网络数据刷新周期可达0.1s
Ø         提供了大容量可扩展的存储空间,便于用户应用程序的扩展
Ø         高度的可靠性、稳定性 、实时性
Ø         集中的,可视化图形组态方式
Ø         符合IEC 1131-3标准的应用指令和控制算法
Ø         开放的结构,可以同管理级进行通讯
Ø         可靠的在线编程、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的在线参数修改能力
Ø         具备极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强,交互方便,快速可靠
Ø         具备控制器互联功能,可用于分散控制系统
Ø         具备远程I/O功能,可大量节省配线成本,传输速度高达2.5Mbps
Ø        具备完善的自诊断、信息和报警指示功能
TiSNet-P600是基于新华控制单元(XCU)的控制系统。系统由冗余的新华控制单元XCU、以太网交换机、通讯模块、I/O模件组成。

TiSNet-P600系统运行新华集团公司配套的TiSNet-P软件包,该软件包是新华集团公司为P400、P600系统配套的软件包,包括xHMI人机界面组态软件和xCU图形组态化编程软件。xHMI具有强大的图像显示功能和方便、直观的组态方式;xCU组态编程软件具有非常丰富的控制算法,符合IEC1311-3标准的应用指令和控制算法的多钟编程方式。

TiSNet-P600以其高可靠性的硬件设计和内嵌专业化的控制算法,采用冗余的以太网通讯网络,用于中大型控制工程项目,是一面向整个生产过程的过程控制系统。

2 系统特点

Ø         冗余的新华控制单元XCU,采用32位主处理器
Ø         XCU采用标准工业PC总线结构和Windows CE.NET操作系统
Ø         冗余的以太网通讯网路,通讯速率10Mbps/100Mbps
Ø         扫描执行周期可达0.25us,网络数据刷新周期可达0.1s
Ø         提供了大容量可扩展的存储空间,便于用户应用程序的扩展
Ø         高度的可靠性、稳定性 、实时性
Ø         集中的,可视化图形组态方式
Ø         符合IEC 1131-3标准的应用指令和控制算法
Ø         开放的结构,可以同管理级进行通讯
Ø         可靠的在线编程、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的在线参数修改能力
Ø         具备极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强,交互方便,快速可靠
Ø         具备控制器互联功能,可用于分散控制系统
Ø         具备远程I/O功能,可大量节省配线成本,传输速度高达2.5Mbps
Ø         具备完善的自诊断、信息和报警指示功能

网友D:
请问,谁有和利时系统的模块报价,我目前正在作一个项目方案,急需!!!

网友E:
shadowhao大兄讲得比较好,既然有人抛了块玉出来,那我也砸块砖吧。谈谈自己对这三家公司的感觉:
个人感觉新华、和利时、中控3家中,新华的标书是做得最好的,标书响应明确。虽然也有不少是废话的内容,但是从系统配置等方面都能够看出与其他两家的差距,起码就是在配置方案上能够掌握到用户的要求;而其他两家废话的东西更多,如果你不明确要求系统应该怎样怎样做的话,所做的配置方案绝对是与相距甚远的(可能是与项目的规模、行业有关)。和利时在方案配置中往往与最终实施的方案中或多或少都有遗漏,如端子底座、查询电源等,或多一些无用的东西,如串口卡之类的,(可能是与业务员的水平有关,现在与和利时都有几个项目的接触了,每个项目均有这种情况)
现场服务情况,新华的接触比较少不便作评论。和利时与中控的话,就我目前所负责的项目而言,和利时的服务态度简直就是恶劣。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在评标的时候已经明确将不再采用和利时的产品,但是由于和利时业务员高明的营销手段,很多时候又不得不采用,最后就苦了搞技术的。。(唉,过了,不提也罢)

楼主:
2  系统概述

   由管理网络、系统网络、和控制网络连接的各工程师站、操作员站、现场控制站、通讯控制站、打印服务站、系统服务器组成的综合自动化系统,用来完成大、中型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大型数据采集监控系统(DAS/SCADA)功能,具有比HS2000DCS系统容量更大、性能更高、配置更加灵活的计算机系统。

企业管理网络(ENET)
由冗余的100Mbps高速以太网及冗余的服务器及企业操作监视、打印站及计算站,通讯站及I/O控制站构成,用于监视全厂的综合信息,同时接收上级单位发送的指标,并通过收取全厂实时数据的专家指导系统,能自动下达对各工艺系统的指标。
系统管理网络(MNET)
由冗余的100Mbps高速以太网络构成,用于系统服务器与工程师站、操作站、高级计算站等的连接。完成工程师站的数据下装,操作员站、打印服务站的在线数据通讯。

控制级网络(CNET)
由100M高速冗余工业以太网络构成,用于系统服务器与现场控制站、通讯控制站等的连接。完成现场控制站、通讯控制站的数据下装,服务器与现场控制站、通讯控制站之间的实时数据通讯。

现场总线级网络(FBUS)
由总线速率可达12M的Profibus-DP现场总线构成。

工程师站(ENS)
由高档微机和各种组态工具软件组成,用来完成系统数据库、历史库、图形、控制语言、报表等组态、调试及下装功能的计算机。

操作员站(OPS)
  由高可靠工业微机及专用工业键盘、轨迹球或触摸屏等设备和人机对话、画面显示等软件组成,用来调用和显示组态的图形,显示现场实时数据和状态,显示历史数据,并完成控制调节、趋势显示、报警显示和确认等功能的计算机

现场控制站(FCS)
  由专用控制柜和专用控制软件组成,控制柜中包括系统电源、现场电源、主控单元、过程I/O单元、通信单元及控制网络等组件。可根据组态的数据库和算法,完成信号的采集、转换、各种控制和联锁算法、现场信号输出等功能的专用计算机。

通讯控制站(CCS)
  由高可靠工业微机、各种通信卡件和通信软件组成,实现与各类现场总线仪表、PLC、智能电子设备IED、RTU及其它子系统的通信,完成各种通信协议的解释和数据格式转换等功能的计算机。

打印服务站(PTS)
由高可靠工业微机、打印机组成,完成系统服务器提交的图形或文本的打印。

系统服务器(SVR)
由高档微机或服务器构成,完成实时数据库管理和存取、历史数据库管理和存取、文件存取服务、数据处理、系统装载等功能的计算机。系统服务器可两冗余配置。

   域结构在物理上是相互独立的,各个域有自己的物理点和算法,功能上也想互独立,但同一个组中的不同域可以相互引用对方物理点(仅监视,不能控制)。同一个组中的操作员站可以登陆不同的域。一个组中最多可定义8个域。简单地讲,域可以通过不同的服务器节点来划分。每次离线组态的工程就是指某个域。

楼主:
2.1  系统结构
2.1.1  硬件体系结构
MACS由工程师站、操作站、现场控制站、通讯控制站、打印服务站、系统服务器、管理网络、系统网络、控制网络等组成。
                图2.1.1-1  MACS 系统结构图
2.1.2  软件结构
软件包括工程师站专用组态软件,操作员站、现场控制站、通讯控制站、打印服务站、系统服务器专用实时处理软件,以及各站内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系统软件、各站间通信软件等。
软件结构如图2.1.2-1所示:
                 图2.1.2-1  MACS 软件结构图

楼主:
2.2  主要功能
2.2.1  数据采集
对用于DAS(监视)的点,最小采集周期可以为1秒;对于参与控制的点,最小采集周期可以为50毫秒,开关量为1毫秒。

2.2.2  控制运算
除了一般的运算功能外,还支持方案的在线修改,即在系统投运后,仍可以适当增加、删除指定方案页,并将改动内容通知给系统。

2.2.3  控制输出
2.2.3.1  模拟量的输出
模拟量的输出
   为了保证输出及时有效,输出信号在采集和控制运算完成后立即进行。
模拟量的转换
   控制运算得到的模拟量经过量程变换后,再经过D/A转换变成电流或电压信号,控制现场执行机构的动作。
   量程变换支持标准线性变换和非标准线性变换。
输出禁止
   当输出抑制或变量超出量程时,计算机禁止该变量转换和输出,使执行机构保持上一次的有效值。
输出无扰
   在系统组态数据下装、重装时,保证变量值没有较大的波动,使执行机构不会有较大的变化。
输出保持
   当计算机系统故障时,使输出信号保持在故障前的值,或输出系统组态时规定的安全值。
输出有效性检查
   当模出为电流方式时,检查是否断线,如果信号断线则进行断线报警。
输出回读检查
   信号输出后进行回读,如果回读信号与输出信号的值误差大于一定的范围时,进行故障报警。
输出冗余
   模拟量配置为冗余方式时将输出信号同时送给两个模块,由模块根据自身判断决定由哪个模块工作并输出。

2.2.3.2  开关量的输出
开关量输出
   为了保证输出及时有效,输出信号在采集和控制运算完成后立即进行。
输出禁止
   当输出抑制时,计算机禁止该变量输出,使执行机构保持上一次的值。
输出无扰
   在系统组态数据下装、重装时,保证变量值不变化,使执行机构不产生动作。
输出保持
   当计算机系统故障时,使输出信号保持在故障前的值,或输出系统组态时规定的安全值。
输出有效性检查
   当开出信号有反馈点时,校验开出信号是否有效,如果信号无效则进行故障报警。

2.2.4  设备和状态监视
   从操作员站上可监视到系统上本级以下的所有硬件的状态,特别是通过现场控制站可以监测到 I/O 模块一级的设备,采用带Profibus现场总线设备还可以检测到通道一级;还可以诊断到各节点、打印机、网卡的故障。

2.2.5  报警监视
   系统的报警监视的内容包括工艺报警和一般故障两种类型。
   而工艺报警又按处于运行状态的系统报警和处于试验状态下的系统报警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监视和操作。运行报警必须由操作员确认,试验报警无须操作员确认。
   工艺报警属性由数据库组态进行定义,称为固定报警;在线运行时,操作员可以在线临时性的定义报警属性,称为临时报警。临时报警由操作员给出报警限值和条件等。
工艺报警的对象可以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现场采集站采集的外部变量
   (2)内部计算处理的变量
   (3)由网络或串行通讯接收的来自其它系统的变量
   一般故障报警反映系统本身及其相关设备故障以及某些特定事件,如:
   (1)模拟量超量程
   (2)失去信号电源
   (3)计算机系统故障

2.2.6  远程通信
   系统可以通过通讯控制站与其它系统进行通讯,也可以通过现场控制站主控模块的多功能接口卡上的RS232、RS485与其它系统进行通讯。通讯控制站的通讯可支持RS-232,RS-422,RS-485等通信线路,也可支持以太网等数据通讯协议。

2.2.7  实时数据处理和显示
成组变量的趋势和历史显示
   系统的历史数据库可按照模拟量扫描周期和开关量状态变化保留最近72小时内的所有点历史数据和事件,在此基础上,系统支持变量的成组跟踪显示和历史显示,显示方式有数字列表方式和曲线方式两种。

成组曲线显示
   成组曲线显示的内容包括变量文字说明信息和变量曲线趋势图。曲线按时间顺序从左到右绘制,不同的变量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每个变量文字说明和曲线颜色保持一致,并与其它变量的颜色相区别。
   曲线的横坐标代表当前显示曲线的时间段,全长时间可以由操作员指定。
   跟踪方式显示时,首先从左到右显示出全程时间3/4的历史曲线(当前时间以前的历史数据),然后按坐标轴决定的时间间隔跟踪显示最新的数据。当跟踪显示到时间轴的终点时,曲线向左平移1/4继续跟踪。
   操作员可以通过滚动条或翻页按钮,查询72小时内的历史趋势。所有滚动方式为翻一页、滚1/4屏、滚1行和滚动条4种方式。

曲线选点显示
   曲线窗口中有一条竖线,操作员可以拖动该线横向移动。信息显示区右上角显示出该线当时所对应的时间坐标轴的时间,以及这个时间下5条曲线的值。曲线平移后相应的时间和值随之改变。

曲线平移、放大和压缩操作
   在任意方式下操作员均可以通过键盘或鼠标选择任意一条曲线进行平移、放大或压缩,同时物理刻度应随之改变。选中平移、放大或压缩操作的变量信息显示行以反显方式显示。

数值列表方式
   数值列表方式历史显示按时间顺序从上到下显示,数据显示行间时间间隔可由操作员指定。
   跟踪方式显示时,首先从上到下显示出1/2的历史数据(当前时间以前的历史数据)然后按时间间隔跟踪显示最新的数据。当跟踪到终点(最后一行)后,再下一行显示时将画面数据区上移1/2即空出1/2画面继续跟踪显示。
   操作员可以通过鼠标移动画面右边的滚动条或翻页按钮进行翻页以查询72小时内的历史数据,可以有翻1页、滚1/4屏、滚1行和滚动条4种方式。

2.2.8  历史数据管理
   历史数据管理和服务功能在服务器实现,系统支持全历史库和简化历史库两种历史数据保存方式。
   全历史库保存方式:
   全历史库是系统提供的缺省历史库,保存系统中全部物理点变化的历史值,其中:
   a. 模拟量按该点在数据库组态中定义的采集周期保存,最多保存72小时,存储内容为实时值和状态。
   b.开关量保存每次状态变化的时间、开关状态和该点的状态。
   简化历史库作为全历史库的补充,满足某些点需要保存较长时间的历史数据的要求(如报表、统计计算等)。
   简化历史库最长可保存1年的历史数据。
   简化历史库按组定义,最多可以定义20组,每组最多15个点,同一组点应具有相同的属性。
收集周期和保存数据量有表2.2.8-1对应关系:

收集周期                             保存时间
    1天   3天    10天          1月                 1年
1分钟     1440   4320   14400       44640                 禁止
10分钟     144   432   1440       4464                 52704
30分钟     48   144   480       1488                 17568
1小时     24   72   240       744                 8784
4小时     6   18   60       186                     2196
8小时     3   9   30       93                 1098
24小时     1   3   10       31                 366
                                             表2.2.8-1

楼主:
2.2.9  日志记录
   日志功能是按时间顺序自动记录、存储和查询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随机突发事件的功能,为运行人员提供事故分析的详细依据。包括所有模拟量超限报警、超量程;开关量状 态改变、开关量抖动;计算机系统故障、电源故障;人工操作记录等。
   提供以下6种日志记录:
全日志
   全日志记录的是所有的系统事件信息并在日志打印机上自动跟踪打印。
SOE日志
   SOE日志存贮具有SOE属性的开关量事件信息。开关量的SOE属性在数据库组态时定义。
简化日志
   简化日志存贮重要的开关量事件和重要的模拟量事件信息。变量的简化日志属性在数据库组态时定义,亦可在操作员站在线修改。
试验系统日志
   试验系统日志存贮处于试验状态的工艺系统的开关量事件和模拟量事件信息。
   操作员站可在线设置工艺系统的试验状态。
设备故障日志
   设备故障日志只包含计算机系统设备和采集通道有关的事件信息及辅助信息。
人工操作记录
   包括所有操作员的操作信息,如变量的禁止、强制、限值修改、参数修改、控制方式切换、控制调节、数据库在线修改、请求停机、请求存档等。
全日志包括所有的其他日志,是这几种记录的合集。

2.2.10  事件顺序识别
   事件顺序(SOE)记录功能以1ms的时间分辨率记录不同的相关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的功能。事件顺序记录一般由一个触发事件顺序记录的事故源点和若干个开关量状态变化事件组成(称为一次SOE事故),事故源点可以是若干个外部中断开关量。事件记录点可以根据事故源预先定义相关点,如果未定义事故源相关点,即隐含为全部SOE属性的点为相关点。
   SOE记录出现时自动在打印机上跟踪打印。同时可保留最近的5次记录,供操作员查询。
   系统可定义多个SOE事故,一个完整的SOE事故记录指的是如下三种情况之一:
   (1)事故源变位后最多X个SOE开关量报警出现;
   (2)事故源点状态变化后经过Y秒;
   (3)最后一个SOE开关量状态变化后经过Z秒。(在上两种情况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事故源、事故源相关点及X、Y、Z的值在SOE事故定义组态中给定。

2.2.11  事故追忆
模拟量事故追忆
   用于在事故发生后,加速记录事故发生前一段和后一段时间内相关的模拟量的变化情况。追忆结果在打印机上自动打印,同时保留磁盘文件供以后查询。
系统可定义多个模拟量事故追忆。

开关量事故追忆
   用于在事故发生后,记录事故发生时N1个相关开关量在M1时间内的状态变化,并按时间顺序将这些开关量的状态变化作为追忆结果在打印机上自动打印,同时保留磁盘文件供以后查询。

2.2.12  图形显示
   模拟流程图以图形方式表现现场的主要工艺流程和有关的动态信息,并具有对动态点进行操作的手段。
   模拟流程图组态功能为用户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绘图工具,并提供了一个用户可扩充的对象库。用户可以用绘图工具生成各种对象,并将其加入对象库中。也可以从对象库中直接调出已有的对象。用户可以让一个对象对应一个或几个数据点,对象动态特性包括移动(各个方向)、旋转、缩放、闪烁、反显等。每个对象既可以作为对现场情况的显示,也可定义为对某些现场对象的操作。(参考图形组态功能)
   水平或垂直移动,即对象整体的移动,可以模拟物品在流水线上的移动等;
 旋转,可以模拟仪表指针的转动、风扇的转动等;
 比例尺,即对象本身的放大、缩小,如圆的半径增大或减小,矩形的长宽增大或缩小等。
   比例尺动作可以模拟水柱的高低、温度的增减等。
 变色或变填充颜色,可以反映开关状态或数据值的变化;
 显示/隐藏,可以反映开关状态或数据值的变化;
 闪烁,可以反映开关状态或数据值的变化;
 历史数据线显示
 跟踪数据线显示
 文字显示,可以直接反映数据库中数据的值
   模拟流程图的画面调出可以有以下五种方式:
   (1) 菜单调出方式
   不管前一次会话操作处在什么状态下,操作员只要按下“模拟图显示”键,屏幕上便显示出流程图主菜单画面,然后通过鼠标选中一幅流程图显示。
   (2) 活动窗口画面显示
   在模拟流程图中可组态某些动态点具有相关图显示的功能。在打开相关图显示活动窗口后,用鼠标选中需显示的动态点,便会在活动窗口中显示该点相应的相关图。
活动窗口中具有最小化、最大化和关闭的功能。
   (3) 自动画面显示
   不管当前画面显示处在什么状态,当系统某些特定的事件发生时,系统便会自动推出某幅关键画面。这种特定事件与画面的关系可通过功能块组态定义。
   (4) 键盘调用
   对于某些重要或需要快速调出的画面,可以预先在功能键盘上定义画面对应的功能键,操作员直接按键一次,便可立即调出画面显示。
   (5) 热点调用
   画面组态时在每一幅画面上均可定义若干热点,由热点中定义画面。在线时操作员可通过热点切换到相应的画面显示。

画面的缩放:
   对于每幅模拟流程图,用户都可以对其进行放大操作。用户可通过鼠标选取放大窗口,放大的有 10 级,还可以缩小 9 级。

2.2.13  控制调节
   用户可以在模拟流程图组态中定义PID调节器、模拟量手操器、开关量手操器操作热点,操作员可以通过操作热点,打开相应的操作画面。
PID调节:
   PID调节有三种画面:回路操作画面、趋势显示画面和参数调整画面。其中,趋势显示画面和参数调整画面由回路操作画面进入。
   a.  回路操作画面
   在回路调节画面中显示的有设定值、过程值和输出值的棒图及数值显示,运行方式显示,报警状态显示等。
   在回路操作画面中可以进行的操作有:
   (1) 工作方式(手动、自动、串级和跟踪)的切换
   (2) 通过设定值增减按钮改变设定值
   (3) 通过输出值增减按钮改变输出值
   (4) 切换到趋势显示画面和参数调整画面
   b.  趋势显示画面
   趋势显示画面除了保留回路操作画面的显示功能外,还可显示一段时间内的过程值、设定值和输出值的变化趋势。
   c.  参数调整画面
   在参数调整画面中,可以显示和修改调节器的控制运算参数。

模拟量手操器:
   模拟量手操器有两种画面:操作面板和参数调整画面。参数调整画面由操作面板进入。
   a.  手操器面板
模拟量手操器面板显示的内容有:设定值(P)、输出值(O)的数值显示,输出值的标尺显示、运行方式显示,强制手动状态显示等。
在操作面板中中可以进行的操作有:
   (1) 工作方式(手动、自动、跟踪)的切换
   (2) 通过增减按钮或直接输入数值改变输出值
   (3) 加速手操增、减手操输出值。
   b. 参数调整画面。
  在参数调整画面中,可以显示和修改有关的控制参数。

开关量手操器:
   开关量手操器有两种画面:操作面板和参数调整画面。参数调整画面由操作面板进入。
   a.  手操器面板
   开关量手操器面板显示的内容有:开出状态显示、运行方式显示,强制手动状态显示等。
   在操作面板中可以进行的操作有:
   (1) 工作方式(手动、自动、跟踪)的切换
   (2) 通过按钮输出值
   (3) 加速手操增、减操作输出值。
   b.  参数调整画面。
   在参数调整画面中,可以显示和修改有关的控制参数。

设定曲线:
   设定曲线有两种画面:操作面板和参数调整画面。参数调整画面由操作面板进入。
   a.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显示的内容有:设定曲线及当前曲线显示,折点运行状态显示,设定上限、下限及初始时间、终止时间,当前值的显示等。
在操作面板中可以进行的操作有:
   (1) 当前曲线重启
   (2) 曲线暂停
   b.  参数调整画面
   在参数调整画面中,可以显示和修改有关的控制参数。

顺控设备:
   有三取二冗余的,双冗余的或单模块的。
   顺控设备主要完成电动机、电动门及电磁阀三种典型顺控设备的驱动控制功能。MACS系统提供了顺控设备功能模块,相庆地给操作员提供了顺控设备操作界面。

   顺控设备面板上显示的内容有:运行指示灯显示,强制手动状态显示等。对它可进行设定输出指令、确认报警信号和修改有关控制参数的操作。
调节门:
   调节门可完成顺控制设备的驱动功能,使以前需要通过十分复杂的组态才能完成的开关控制、限位保护逻辑和报警处理等工作均可由模块自动完成。系统提供的调节门控制功能有:给定开、关输出指令与参数整定等。

2.2.14  报表打印
   用户可以利用系统提供的报表组态工具设计数据报表打印格式。见系统组态工具。报表大致分为定时报表和实时报表。
   定时报表一般用来在规定的时刻打印生产过程的操作记录和统计(求和、平均等),主要用来取代操作工的抄表工作。这类报表一般采用定时驱动,通常是时报、班报、日报和月报等等。
   实时报表则用来随机打印某个时刻的报表或者历史报表,它由人工触发。

楼主:
2.3  应用范围
MACS系统适用于大型工业控制现场的集散式控制。尤其适用于I/O点数超过5,000点以上的例如核电、火电、化工、食品、建材、冶金、造纸等大型控制系统和数据采集监控系统。

网友F:
建议打包!

网友G:
很多高手,分析透彻!

网友H:
哪位高手有何利时HS2000MACS组态软件?

网友I(2006-05-06):
macs v 在东方希望氧化铝项目中使用

网友J:
真是高手,收获很大,谢谢各位。。

网友K:
楼主:
   你的内容好像是组态手册上的介绍哦。通过和macsⅡ系统和新华的XDPS-400的DEH系统打交道中,最大的感触就是,和利时的在线下装功能不能利用,太不方便了;但其算法组态中可供选择的组态方式和种类比新华的要灵活和多些。

网友L(2008-03-07):
谁有和利时系统组态软件,请给发一份我将万分感谢!!
ztc_2001@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