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瑞RCS-9000系统

楼主(2006-04-06):
第一章 系统概述

RCS-9000型分布式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是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为适应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的需要,在总结多年从事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开发、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变电站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运用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最新国际标准,而推出的新一代集保护、测控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适用于高压、超高压等各种电压等级变电站,满足35KV~500KV各种电压等级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的需要。
1 系统特点
 分布式系统
将保护功能和测控功能按对象进行设计,集保护、测控功能于一体,保护、测控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保护、测控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与变电站层计算机监控系统交换数据,减少大量的二次接线,增加了功能,节省了投资,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 RCS-9000的规约
采用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规约,提供保护和测控的综合通信,实时性强,可靠性高,具有不同厂家的同种规约的互操作性,是一种开放式的总线。
 双网设计
站层提供双以太网结构,可选用光纤网络;间隔层所有设备采用双WorldFIP现场总线,通讯速度为2.5M;双层网络设计,减少相互影响。
 对时网络
为GPS硬件对时提供网络方式。GPS装置只需给出一副接点,通过一个网络,即可对所有设备提供硬件对时,避免了以往为每一个设备提供一副接点及一对连线的麻烦。
 监控系统
开放式系统设计,组态完成监控功能完整提供保护信息功能及保护录波分析,基于Windows NT设计,可靠,安全。

楼主:
2 系统组成
系统典型结构之一,如下图所示。
该系统从整体上分为三层:变电站层、通信层、间隔层。
 间隔层主要由保护单元、测控单元组成。RCS系列保护、测控装置解决了装置在恶劣环境下(高温、强电磁场干扰、潮湿)长期可靠运行的问题,并在整体设计上,通过保护、测控装置有机结合,信息交换,减少重复设备,简化了设计,减少了电缆。
 通信层支持单网或双网结构,支持全以太网,也提供其它网络;双网采用均衡流量管理,有效地保证了网络传输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通信协议采用电力行业标准规约,可方便地实现不同厂家的设备互连;可选用光纤组网,增强通信抗电磁干扰能力;提供远动通信功能,可以不同的规约向不同的调度所或集控站转发不同的信息报文;利用GPS,支持硬件对时网落,减少了GPS与设备之间的连线,方便可靠,对时准确。
 变电站层采用分布式系统结构,提供多种组织形式,可以是单机系统,亦可多机系统。灵活性好,可靠性高,且方便系统扩展。变电站层为变电值班人员、调度运行人员提供变电站监视、控制和管理功能,界面友好,易于使用。组件技术使用,实现软件功能“即插即用”,能很好地满足综合自动化系统的需要。
RCS-9000型分层分布式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采用先进的技术,精心的设计,使变电站保护和测控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保护装置工作不受测控和外部通信的影响,确保保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又实现信息共享,为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变电站内外各子系统、装置的信息交换,RCS-90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不仅支持各种电压等级变电站所需的保护、监视、控制功能,还提供变电站自动化所需的各种高级应用功能,如,高压超高压变电站中所需的故障信息、录波信息分析和处理功能,为变电站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楼主:
2.1 RCS-9000 分布式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后台监控软件
 实时数据采集:
遥测:变电站运行的各种实时数据,如母线电压、线路电流、主变温度、功率、频率等;
遥信:断路器、刀闸位置、分接头位置、各种设备状态、瓦斯、气压信号;
 数据统计和处理:
限值监视和报警处理:多种限值、多种报警级别、多种告警方式(声响、语音)、告警闭锁和解除;
遥信信号监视和处理:遥信变位次数统计、变位告警;
运行数据计算和统计:电量累加、分时统计、运行日报、月报、最大值、最小值、负荷率、电压合格率统计。
 操作控制:断路器及刀闸的分合;变压器分接头调节;电压无功控制。
 运行记录:遥测越限记录、遥信变位记录、SOE事件记录、设备投停记录、遥控操作遥调操作记录、保护定值修改记录。
 报表和历史数据:变电站运行日报、月报;历史数据显示和保存。
 人机界面:电气主接线图,实时数据画面显示,实时数据曲线显示,画面调用方式有菜单和导航图,各种参数在线设置和修改,画面拷贝和报表打印,各种记录打印,画面和表格生成工具,语音告警(选配)。
 保护信息:保护定值显示及修改、保护运行状态监视、保护动作信息、自检信息、保护故障录波波形及事件记录。
 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规约
 操作票:操作票的生成、预演和打印
 事故追忆:追忆再现事故

楼主:
2.2 RCS-9000远动工作站
远动工作站作为变电站对外的通信控制器,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用于收集全站测控设备、保护装置等智能电子装置的数据,经规约转换后以CDT、U4F、1801、IEC60870-5-101等规约向调度传送,同时接收调度的遥控、遥调命令向变电站设备转发。远动工作站的运行独立于后台监控系统,双方互不影响。

RCS-9791/9891通信单元
RCS-9791/RCS-9891通信单元是针对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的需要而开发的一种通信控制装置,用于LFP系列微机保护装置与站层监控之间的通信,完成通信转接和通信规约转换。它通过多种类型的标准通信接口来沟通保护装置与后台监控系统之间的信息联系。在间隔层,与保护装置进行通信,搜集各类保护信息。再通过网络层,经规约转换后至以太网送往后台监控系统。

楼主:
2.3 RCS-9000测控装置
RCS-9000单元测控装置适用于各种电压等级变电站。可就地安装也可组屏安装。
 RCS-9701测控装置 主要监控对象为变电站内的开关单元,主要功能有:1)16路开关量变位遥信,开关量输入为220V/110V光电隔离输入;2)一组电压、一组电流的模拟量输入,其基本内容有电流、电压、电度计算、频率、功率及功率因素;3)6路断路器遥控分合,空接点输出,出口动作保持时间可程序设定;4)4路脉冲累加单元,空接点开入;5)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6)1路检同期合闸;7)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标准)的通讯规约,配有WORLDFIP高速现场总线,双网,2.5Mbps,支持变压器隔离的双绞线或光纤通讯接口;8)逻辑闭锁功能。
 RCS-9702测控装置 主要用于变电站公共信号的监控,主要功能有:1)88路开关量变位遥信,开关量输入为220V/110V光电隔离输入;2)模拟量输入设计主要针对14路电压;3)8路断路器遥控分合,空接点输出,出口动作保持时间可程序设定,其中前三路可配置为双跳圈或双合圈输出;4)4路脉冲累加单元,空接点开入;5)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6)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标准)的通讯规约,配有WORLDFIP高速现场总线,双网,2.5Mbps,支持变压器隔离的双绞线或光纤通讯接口。
 RCS-9703测控装置 主要用于站内主变本体测控,装置拥有单线路测控、分接头的调节、地刀的控制及与用于温度、直流系统测量的常规变送器的接口,主要功能有:1)40路开关量变位遥信,开关量输入为220V/110V光电隔离输入;2)一组电压、一组电流的模拟量输入,其基本内容有电流、电压、电度计算、频率、功率及功率因素;3)15路变送器接口单元;4)遥控输出可配置16路遥控分合,1~3,9~11对象可配置为双跳圈或双合圈输出,遥控出口为空接点,出口动作保持时间可程序设定;5)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 6)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标准)的通讯规约,配有WORLDFIP高速现场总线,双网,2.5Mbps,支持变压器隔离的双绞线或光纤通讯接口;7)逻辑闭锁功能。
 RCS-9704测控装置 主要监控对象为变电站内的两路开关单元,主要功能有:1)64路开关量变位遥信,开关量输入为220V/110V光电隔离输入;2)两组电压、两组电流的模拟量输入,其基本内容有电流、电压、电度计算、频率、功率及功率因素;3)遥控输出可配置为16路遥控分合,1~3,9~11对象可配置为双跳圈或双合圈输出,遥控出口为空接点,出口动作保持时间可程序设定;4)4路脉冲累加单元,空接点开入;5)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6)2路检同期合闸;7)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标准)的通讯规约,配有WORLDFIP高速现场总线,双网,2.5Mbps,支持变压器隔离的双绞线或光纤通讯接口;8)逻辑闭锁功能。
 RCS-9705测控装置 主要监控对象为变电站内的开关单元,主要功能有:1)64路开关量变位遥信,开关量输入为220V/110V光电隔离输入;2)一组电压、一组电流的模拟量输入,其基本内容有电流、电压、电度计算、频率、功率及功率因素;3)遥控输出可配置为16路遥控分合,1~3,9~11对象可配置为双跳圈或双合圈输出,遥控出口为空接点,出口动作保持时间可程序设定;4)4路脉冲累加单元,空接点开入;5)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6)1路检同期合闸;7)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标准)的通讯规约,配有WORLDFIP高速现场总线,双网,2.5Mbps,支持变压器隔离的双绞线或光纤通讯接口;8)逻辑闭锁功能。

楼主:
2.4 RCS-9000系列保护装置
 RCS-901A型超高压线路保护 用作220kV~500kV输电线路主保护及后备保护。
保护方面主要功能有:1)以纵联变化量方向和零序方向元件为主体的快速主保护;2)工频变化量距离元件构成的快速I段保护;3)三段式相间和接地距离及二个延时段零序方向过流构成的全套后备保护;4)重合闸功能。单相、三相和综合重合闸;5)分相出口。
 RCS-902A型超高压线路保护 用作220kV~500kV输电线路主保护及后备保护。
保护方面主要功能有:1)以纵联距离和零序方向元件为主体的快速主保护;2)工频变化量距离元件构成的快速I段保护;3)三段式相间和接地距离及二个延时段零序方向过流构成的全套后备保护;4)重合闸功能。单相、三相和综合重合闸;5)分相出口。
 RCS-931A型超高压线路保护 用作220kV~500kV输电线路主保护及后备保护。
保护方面主要功能有:1)以三相电流分相差动和零序方向元件为主体的快速主保护;2)工频变化量距离元件构成的快速I段保护;3)三段式相间和接地距离及二个延时段零序方向过流构成的全套后备保护;4)重合闸功能。单相、三相和综合重合闸;5)分相出口。
 RCS-978系列变压器成套保护 适用于500kV及以下电压等级、需要提供双套主保护、双套后备保护的各种接线方式的变压器。
保护方面主要功能有:1)稳态比率差动;2)差动速断;3)工频变化量比率差动;4)零序比率差动/分侧比率差动;5)复合电压闭锁方向过流(四套);6)零序方向过流(两套);7)零序过压(两套);8)间隙零序过流(两套)9)异常告警。包括过负荷、启动冷却器、过载闭锁有载调压、零序电压、公共绕组零序电流、差流异常、零序差流异常、差动回路TA断线、TA和TV异常等报警。
 RCS-915系列母线保护 适用于各种电压等级的单母线、单母分段、双母线、双母单分段等各种主接线方式。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母线差动保护;2)母联充电保护;3)母联死区保护;4)母联失灵保护;5)母联过流保护;6)母联非全相保护;7)断路器失灵保护。
 RCS-9671/3变压器差动保护装置 适用于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双圈、三圈变压器,满足四侧差动的要求。
 本装置包括差动速断保护,比率差动保护,中、低侧过流保护,CT断线判别。RCS-9671装置中的比率差动保护采用二次谐波制动,RCS-9673装置中的比率差动保护采用偶次谐波判别原理。
 RCS-9661为变压器的非电量保护装置
装置对从变压器本体来的非电量接点(如瓦斯等)重动后发出中央信号、远动信号,并送给本装置的CPU作为事件记录,其中中央信号磁保持。需要直接跳闸的则另外起动本装置的跳闸继电器。同时装置还有四路不按相操作断路器的独立的跳合闸操作回路及两个电压切换回路。
 RCS-9679变压器保护装置 适用于66kv或35kv电压等级的变压器保护。
本装置包括差动速断保护,比率差动保护(采用二次谐波制动原理),高、低侧复压过流保护(各三段),10路非电量保护(其中6路可直接跳闸),CT断线判别,PT断线判别,过负荷发信,过载闭锁有载调压,过负荷起动风冷和零序过电压报警等功能;同时装置还有三路不按相操作断路器的独立的跳合闸操作回路。

楼主:
2.5 RCS-9000系列保护测控装置
 RCS-9611馈线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二段定时限过流保护;2)零序过流保护/小电流接地选线;3)三相一次重合闸(检无压或不检);4)过负荷保护;5)一段定值时间可分别独立整定的合闸加速保护(前加速或后加速);6)低周减载保护;7)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9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UA、UB、UC、UAB、UBC、UCA、U0、F、COSф等13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11A馈线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也可用作110KV接地系统中的电流电压保护及测控装置。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三段定时限过流保护,其中第三段可整定为反时限段;2)三段零序过流保护/小电流接地选线;3)三相一次重合闸(检无压或不检);4)过负荷保护;5﹚过流/零序合闸加速保护(前加速或后加速);6)低周减载保护;7)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7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UA、UB、UC、UAB、UBC、UCA、U0、F、COSф等13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12线路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三段式可经低电压闭锁的定时限方向过流保护;2)零序过流保护/小电流接地选线;3)三相一次重合闸(检无压,同期,不检);4)合闸加速保护(可选前加速或后加速);5)低周减载保护等;6)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9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UA、UB、UC、UAB、UBC、UCA、U0、F、COSф等13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12A线路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也可用作110KV接地系统中的电流电压保护及测控装置。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三段式可经低电压闭锁的定时限方向过流保护,其中第三段可整定为反时限段;2) 三段零序过流保护(可选择经方向闭锁)/小电流接地选线;3)三相一次/二次重合闸(检无压、同期、不检),可经控制字选择三相二次重合闸功能;4)过负荷保护;5)过流/零序合闸加速保护(可选前加速或后加速);6)低周减载保护等;7)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9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UA、UB、UC、UAB、UBC、UCA、U0、F、COSф等13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13线路光纤纵差保护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短线路光纤纵差保护;2)三段式可经低电压闭锁的定时限方向过流保护,其中第三段可整定为反时限;3)零序过流保护/小电流接地选线;4)三相一次重合闸(检无压、同期、不检);5)过负荷保护;6)合闸加速保护(可选前加速或后加速);7)低周减载保护等;8)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8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UA、UB、UC、UAB、UBC、UCA、U0、F、COSф等13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21站用变/接地变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二段定时限过流保护;2)三段零序定时限过流保护(其中零序Ⅲ段可整定为跳闸或报警);3)小电流接地选线;4)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9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UAB、UBC、UCA、U0、COSф9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21A站用变/接地变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三段复合电压闭锁过流保护;2)高压侧正序反时限保护;3)过负荷报警;4)两段定时限负序过流保护,其中Ⅰ段用作断相保护,Ⅱ段用作不平衡保护;5)高压侧接地保护:三段定时限零序过流保护(其中零序Ⅲ段可整定为报警或跳闸);6)小电流接地选线;7)低压侧接地保护:三段定时限零序过流保护;零序反时限保护。8)低电压保护;9)非电量保护:重瓦斯跳闸;轻瓦斯报警;超温报警或跳闸;压力释放跳闸;一路备用非电量报警或跳闸;10)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开关位置、弹簧未储能接点、重瓦斯、轻瓦斯、油温高、压力释放等非电量遥信开入,4路备用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以及事故遥信;2)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正常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I0、UAB、UBC、UCA、F、COSф10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31/2/3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中所装设并联电容器的保护及测控。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二段定时限过流保护;2)过电压保护;3)低电压保护;4)RCS-9631为不平衡电压/零序电压保护和不平衡电流/零序电流保护;RCS-9632为桥差电流保护;RCS-9633为差电压保护;5)零序过流保护(小电阻接地系统)/小电流接地选线;6)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9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Q、I、COSΦ等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31A/33A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的非直接接地系统或小电阻接地系统中所装设并联电容器的保护及测控。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三段定时限过流保护,其中第三段可整定为反时限段;2)过电压保护;3)低电压保护;4)RCS-9631A为不平衡电压/零序电压保护和不平衡电流/零序电流保护;RCS-9633A为差电压保护;5)零序过流保护(小电阻接地系统)/小电流接地选线;6)非电量保护:重瓦斯跳闸;轻瓦斯报警;超温报警或跳闸;7)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5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B、IC、UA、UB、UC、COSΦ 9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41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3-10KV电压等级中高压异步电动机保护及测控。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短路保护和启动时间过长及堵转保护:二段定时限过流保护;2)不平衡保护(包括断相和反相):二段定时限负序过流保护,一段反时限负序过流保护;3)过负荷保护;4)过热保护:分为过热报警与过热跳闸,具有热记忆及禁止再启动功能,实时显示电动机的热积累情况;5)接地保护:零序过流保护/小电流接地选线,定子零序电压保护;6)低电压保护;7)过电压保护;8)两路非电量保护;9)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7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COSф5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42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3-10KV电压等级中高压大型异步电动机的保护及测控。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电流纵差保护/磁平衡差动保护;2)短路保护和启动时间过长及堵转保护:二段定时限过流保护;3)不平衡保护(包括断相和反相):二段定时限负序过流保护,一段负序过负荷报警,其中负序过流Ⅱ段与负序过负荷报警段可选择使用反时限特性;4)过负荷保护;5)过热保护:分为过热报警与过热跳闸,具有热记忆及禁止再启动功能,实时显示电动机的热积累情况;6)接地保护:零序过流保护/小电流接地选线,零序过压保护;7)低电压保护;8)过电压保护;9)两路非电量保护;10)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5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小电流接地探测遥控分合;3)P、Q、IA、IC、COSф等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5)4路脉冲输入。
 RCS-9651分段开关备用电源自投保护测控装置 适用于低压母线分段开关的自投和保护,正常运行时,两段母线分列运行,每台主变各带一段母线。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四种方式的分段开关自投功能2)经复压闭锁的二段定时限过流保护(三相式);3)零序过流保护;4)三相一次重合闸(不检定);5)合闸后加速保护(零序加速段或经复压闭锁的过流加速段);6)独立的操作回路及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5路遥信开入采集、装置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分段开关遥控分合;3)P、Q、IA、IC、COSф5个模拟量的遥测;4)开关事故分合次数统计及事件SOE等。
 RCS-9652 进线开关或分段(桥)开关自投测控装置 适用于内桥接线系统。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两种方式的进线自投功能2)两种方式的分段开关自投功能。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开关量变位遥信、事故遥信;2)3组遥控输出,可作为分段开关及其隔离刀闸的遥控分合;3)分段开关P、Q、Ia、Ib、Ic、COSФ等模拟量的遥测;4)事件SOE等。
 RCS-9681 110KV变压器的高压侧后备保护测控装置。适用于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变压器高压侧后备保护。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三段复合电压闭锁过流保护(Ⅰ、Ⅱ段可带方向);2)接地零序保护(三段零序过流保护);3)不接地零序保护(一段定值二段时限的零序无流闭锁过压保护、一段定值二段时限的间隙零序过流保护);4)保护出口采用跳闸矩阵方式,可灵活整定;5)过负荷发信号;6﹚启动主变风冷;7)过载闭锁有载调压;8)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7路遥信开入采集、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3路断路器遥控分合,空接点输出,遥控动作保持时间可整定;3)P、Q、I(IA、IB、IC)、U(UA、UB、UC、UAB、UBC、UCA、U0)、COSф等模拟量的遥测;4)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等;5)四路脉冲累加单元,空接点输入。
 RCS-9682 110kV变压器低压侧后备保护测控装置适用于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变压器低压侧后备保护。
保护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四段复合电压闭锁过流保护(Ⅰ、Ⅱ、Ⅲ段可带方向);2)保护出口采用跳闸矩阵方式,可灵活整定;3)过负荷发信号;4﹚零序过压报警;5)故障录波。
测控方面的主要功能有:1)8路遥信开入采集、遥信变位、事故遥信;2)5路断路器遥控分合,空接点输出,遥控动作保持时间可整定;3)P、Q、I(IA、IB、IC、I0)、U(UA、UB、UC、UAB、UBC、UCA、U0)、COSф等模拟量的遥测;4)遥控事件记录及事件SOE等;5)四路脉冲累加单元,空接点输入。

楼主:
第二章 RCS-9000远动工作站

1 概述
RCS9000-远动工作站可以采用单机方式,也可以采用双机方式。
2 特点
 多种规约的转换;
 强大的处理能力,丰富的资源,可靠、经济、有效的设计;
 灵活多样的通信配置
 支持网络方式与调度通信
 功能强大的使用维护工具,细致的信息提示,多种维护和监测手段;
 信息合成;
 通讯数据的监视功能;

楼主:
3 主要功能和性能
3.1主要功能
1. 实现和管理各种微机保护、自动装置通信
2. 实现和管理各种测控装置、智能电能表通信
3. 实现和管理变电站智能辅助设备,如直流电源通信
4. 实现和管理远动通信
5. 支持多种通信规约,如,IEC870-5、部颁CDT、SC1801、μ4F等
6. 通过GPS,自动对时和统一系统时间
7. 各设备、装置通信状态检查和监视
8. 转发信息编辑、合成
9. 通过网络,联机维护和监测
10. 双通道监视和自动切换
11. 自诊断
3.2主要性能
1.主要通信接口
1) 6个同步或异步调度通信口(232)
2) 以太网网络接口
2.主要支持通信规约
1) IEC870-5-103继电保护设备信息接口配套标准
2) DL451-91远动设备通信规约
3) DNP3.0通信规约
4) SC1801远动规约
5) μ4F远动规约
3.通信速率
 1)以太网网络接口 10Mbits/s/100Mbits/s
 2)远动通信 300/600/1200bits/s
4.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 0~45℃
 相对湿度: 0~90%,无冷凝

楼主:
4 装置介绍
RCS-9000远动工作站系根据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需要,为适应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研制开发的、高可靠性、经济、实用的通信控制器。采用了高性能的PC机,基于微软的WINDOWS NT 设计。
在软件上,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通过对变电站自动化通信任务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多个独立的通信模块,在此基础上,构成良好的软件框架结构,通过与硬件的良好配合,实时、可靠、稳定、高效地完成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通信任务,同时配置了功能强大的使用维护工具,提供了便捷的维护和调试手段。
4.1配置方式
(1) 远动工作站
远动工作站一般为双机配置,一台为主机,另一台为备用机。值班主机担负以下任务。1:与调度前置机通信;2:控制切换装置的切换动作;3:设置远动工作站参数。备用远动工作站依据配置方式的不同,可能担负以下任务中的部分或全部任务。1:监听主机的工作状况,一旦主机发生故障,备用主机将自动升为主机,并担负起主机的工作;2:监听次要通道的信息,以确定该通道。
的通道状况。
(2) 切换装置
切换装置可以完成对上行双通道信号及下行信号的切换选择。切换装置有两种切换模式,无论工作在何种模式上,切换装置依据主机发出的切换命令而动作。
  1.模式一    切换装置选择一路较好的上行信号送入两台前置机,同时将主
机的下行信号送入主备两个通道。这时,备用机的下行信号及信号相对较差的上
行通道信号被隔绝在切换装置中,没有进入下一级设备。
2.模式二    切换装置将较好的通道接入主机,将备用机与另一通道相连。
这时,相当于主机与好通道,备用机与差通道分别通信。相比较于模式一,采用模式二的系统可以实现实时监视到另一通道的状况。
(3) 通道设备
通道设备指调制解调器,光电隔离板或长线驱动器,其作用是适配通道信号。一般情况下,若通道信号为模拟调制信号,应选用调制解调器(MODEM);若通道信号为RS-232数字信号,应选用光电隔离板;若通道信号为RS-232数字信号且信号电缆较长时,应采用长线驱动器并在远端加装对应的长线驱动设备。由于终端服务器只能接收异步信号,部分型号通道设备上具有同/异步转换装置,用于接收同步信号。通道设备型号,应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及设计规划而确定。
4.2软件模块
RCS-9000远动工作站软件实现与变电站内各种微机化保护、自动装置、智能电能表通信、交换信息,与调度和集控中心通信,并对通信状态进行监视,是整个装置的核心。
系统软件还为规约的添加和调试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实时观察和监视各个设备的原始数据,并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搜索标记。
本装置在软件上分为系统内核和协议模块两部分。系统内核提供了网络报文接口、实时数据库接口、调度接口等。在这些接口的基础上可以方便地加入各种规约模块。
1. 网络报文管理模块:该模块提供了一组面向对象的网络接口。该模块提供了对一特定网络数据对象的连接维护、状态维护、发送数据缓冲、接收数据自动提取及处理过程的异步调用等功能。通过该模块可以方便地实现与站内装置及调度等的网络化连接。
2. 实时数据库模块:该模块包括实时数据库、送往后台、调度的数据引用表的创建,运行时提供快速入库操作、快速提取数据的操作。本装置的实时数据库还提供了SOE、遥信变位、步位置变化等异步事件的支持。
3. 调度模块:该模块提供了系统事件管理、按时执行设定的任务等功能。该功能使得很多系统功能和规约的实现变得很方便。
4. 信息合成、计算模块:该模块实现了对实时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计算、转换的功能。原则上该模块可以提供给用户进行复杂计算的能力,但最终提供给用户的计算复杂度取决于组态软件。目前组态软件支持:遥信的与或运算、遥测的加减乘除、以及遥信转步位置、步位置转遥信等功能。
5. 人机界面模块:该模块提供了通过面板液晶观察系统状况和数据,以及对一些参数进行设置的能力。
6. 各规约处理模块:各规约处理模块通过串口或网络获取数据进行处理,将处理结果通过报文转接接口提供给系统。系统根据需要调用报文转接接口将数据提供给各规约处理模块,由各规约处理模块发往后台、调度或装置。

网友A(2016-03-01):
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奉献很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