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XDPS系统

楼主(2006-04-06):
第1章 XDPS组态原理
1 XDPS系统概述
XDPS系统组成:
 网络
 工程师站(ENG)
 操作员站(OPU)
 历史数据站(HSU)
 网关站(GTW)
 分散处理器(DPU)
 远程I/O

楼主:
2 工程师站介绍
在使用工程师站进行组态之前,必须正确安装XDPS2.0/R05软件,并进行配置。详细内容请参见MMI站软件安装手册。
工程师站在软件开发期间,主要用来完成整个工程应用软件的组态与调试。在系统运行期间,工程师站主要用来进行软件修改和系统维护。

楼主:
3 应用系统组态流程
3.1 组态前准备工作
在系统进行组态前,应首先要明确控制方案、测点清单,系统硬件配置,I/O测点的分配,明确用户对流程图、趋势图、报表、历史数据、事故追忆(SOE)的设计要求。
3.2 建立全局点目录文件
全局点目录文件包含了整个DCS系统内所有全局点的信息,全局点目录主要定义了在节点间共享的全局点的定义信息,主要包括测点名、描述、所属DPU号、分组分区信息、单位等,还隐含定义了测点的索引号。索引号是节点间共享该测点的重要信息。
用户须先组态好点目录文件,然后再组态DPU和MMI。
3.3 算法组态
XDPS中能对实时数据处理并输出测点的节点称为DPU或虚拟DPU(VDPU)。DPU或VDPU可用类似于CAD方式的图形组态工具进行组态。组态针对一个DPU进行,组态内容包括DPU内部的控制策略、内部点与I/O卡件的对应关系及内部点与全局点之间的对应关系等。在需将内部测点送上网供其它节点共享或需引用其它节点测点时,从索引点目录,获取共享点的索引号。
XDPS中还有一种能对实时数据处理并输出测点的软件,称GTW软件,它是类似于虚拟DPU的一种独立编制的程序,运行于MMI上,往往用于实现与特殊对象通讯或实现特殊的统计计算功能等场合。GTW一般还需定义一个配置文件。不同的GTW,配置文件有所不同。具体配置与调试说明可参见GTW的随机文档。
本手册只讲述针对DPU及或VDPU的组态。
3.4 流程图画面、报表、历史数据组态
XDPS的MMI对实时数据进行显示、打印、记录、统计等处理。它们不会输出共享测点,而只引用DPU输出的测点。
MMI组态分几个独立的功能进行,如MMI节点配置、图形生成、历史和日志记录、报表记录等。
3.5 系统下装
系统点目录,通过运行NETWIN得到建立。算法组态通过网络下装到DPU或VDPU才能运行。而流程图、报表文件通过调用相应的程序才能得到引用。因此应用系统软件生成完毕后,系统全局点目录、算法组态通过网络下装到DPU;系统全局点目录、流程图和报表文件通过网络下装到操作员站或历史数据站。
离线组态完成后,系统投入在线组态,应用软件开发人员对组态进行调试和参数整定。

网友A:
世上本没有懂,装懂装久了,也就懂了。就跟你学了。

楼主:
第2章 XDPS总控软件NETWIN

   1 概述
   Netwin是XDPS MMI站的总控软件,在启动其它任何MMI或GTW软件进行组态之前,必须首先启动Netwin。启动了Netwin,即启动了XDPS实时数据库和实时网驱动程序,为运行其它软件作好准备。

   2 启动NETWIN
   从WINDOWSNT操作系统的系统菜单选择“开始→程序(P)→Xdps2.0→Netwin”,运行XDPS系统总控软件Netwin。如图2-1所示。

                            图2-1 启动NETWIN

楼主:
3 NETWIN功能简介
3.1 NETWIN用户界面
NETWIN软件界面,如图2-2所示。
                   图2-2 NETWIN用户界面
网络状态
   “网络A”、“网络B”为XDPS实时网络状态指示。绿色表示网络正常、红色表示网络有故障。点击这两个按钮,可显示该网络的有关信息,如图2-3所示。

                                        图2-3 网络信息
项目数据路径
   项目数据路径用于存放本项目用户的组态数据。项目数据路径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可在网上邻居上。XDPS系统软件安装时,缺省路径为D:\Xdps2.0\X2data。用户以ENG以上级别登录到NETWIN后,可按“设置”按钮更改路径,方便用户运行不同的项目数据。初次启动NETWIN时,如果找不到合法的数据路径,此按钮是开放的。项目数据路径设置界面如图2-4所示。

楼主:
                           图2-4 设置项目数据路径

楼主:
   MMI节点号显示MMI站的节点号及MMI站在整个XDPS实时网络上的级别。“本MMI节点”显示该MMI站的节点号及级别;“当前主MMI节点”显示当前XDPS实时网络上具有最高优先级的MMI站节点号及级别。MMI级别以数字表示,数字越小,级别越高。具有最高级别的MMI节点具有校对网络上所有节点的时钟及监视网络节点上下网报警的功能。
当前用户
   用于登录XDPS系统、显示当前用户信息或修改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运行
   运行其他XDPS应用软件,如DPU组态软件、MMI制图软件等。
软键盘
   调出XDPS软键盘。XDPS系统的操作员站是基于鼠标操作的,系统提供了一个CRT模拟键盘,供用户用鼠标输入字符。
任务切换
   用于MMI站上多个应用程序之间的切换。应用程序可以是XDPS的应用软件或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

楼主:
3.2 NETWIN的功能
NETWIN具有以下功能:
自动启动应用程序
   NETWIN软件启动的同时,自动启动用户定义好的其他应用程序。自动启动的应用程序定义在配置文件mminode.cfg中。
显示本MMI节点状态及主节点状态
用户登录和管理
   根据不同的登录级别,授予用户不同的操作权限。操作员级别的用户可进行过程监视;配合MMI图形组态时对设备操作权限的定义,可限制不同级别的用户对设备的操作。ENG以上级别的用户可进行DPU组态的修改及画面的组态。
用户还可更改当前的登录密码。
运行XDPS系统应用程序
   包括单点功能、数据一览、报警一览、报警历史、趋势、系统自检、图形显示、DPU组态、图形生成等。
MMI下装
   工程师站可将配置好的应用程序配置文件、画面、点目录下装到其他MMI站,供运行、显示用。
   如图2-5,MMI下装窗口分源文件列表栏、目标MMI磁盘栏和下装结果显示栏三部分。点击“添加”增加需要下装的源文件;点击“删除”将选中的文件列表从源文件栏中剔除;点击“清除”清空源文件列表。目标MMI磁盘的定义在mminode.cfg文件中。下装文件时,如目标磁盘已存在同名的文件,如源文件比目标文件新,则覆盖;否则跳过。如果选择了“覆盖比源文件新的目标文件”,那么总是覆盖目标文件。

                       图2-5 MMI下装

网友B:
好麻烦,打包吧!

网友C:
顶呀,不错的帖子

网友D(2006-07-05):
     新华集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仅实现了火电厂DCS系统的国产化、产业化(全球最大的DEH生产商),而且在石油、化工、冶金、建材、造纸、环保等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4年集团销售额为9.1亿元人民币,2005 年销售额为12.8 亿元人民币。集团人均产值、生产规模、自动控制设备制造能力、工程服务能力已达到国外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新华集团做火电厂自动控制起家,承接的火电厂自动控制工程一次次填补国内空白,因其硬件可靠稳定、软件功能强大而在市场上享有盛誉。火电厂对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要比其他行业对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都苛刻。事实证明,有实力做好火电厂自动控制系统的公司,也有实力做好其它项目的监控系统。目前,新华集团已有几百套自控系统在石油、化工、冶金、建材、造纸、环保等行业得到了应用。

  新华组态软件具有强大的算法功能模块,如顺控步序模块、模糊控制模块、设备驱动级控制模块、带前馈的PID模块、模拟量/开关量打包模块等等等各种专用模块,经过了10多年的不断补充、完善及多年运行考验,现已成为用户广泛认可的最成熟的软件之一。2004年新华集团被评为“中国独立软件开发企业最大规模前30家企业”。

  详细请登www.xinhuagroup.com新华集团网站。

网友E(2012-03-30):
貌似非常详细的关于新华DCS, 所以想下载这个东东

网友F(2014-03-05):
回复 网友G:
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