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6):
请教各位:在没有比例阀或伺服阀专用工具(模拟信号放大器)的情况下,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检查此阀是否有问题?是电气问题还是阀本身的问题?我们在处理同类事情时,换一台阀(比例阀),换了以后就好了,但是这台阀我没有清洗(有意时)。事后隔一段时期,同类事情又发生了,我将那一台没有清洗的装上还就好了。我想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先谢谢

网友A:
我一般是在线调节一下放大板上的电位器,看电磁线圈的电流有无变化,有,就是阀的问题。没有就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