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小弟有问题 向各位高人求助呀   十万火急!!

  问题:请问使用vb6.0的mscomm控件与51单片机通信时,pc机采到的数据格式是什么?(2进制还是10进制的?)

网友A:
mov sbuf,#40h
inputmode=0,@
inputmode=1,40h/64

楼主:
上面的哥哥 你写的这3句是什么意思啊? 我笨 有点看不懂 能解释一、二吗?
不胜感激:)

  另外我还想问个问题。  当VB6.0 中的mscomm控件 采用二进制接收模式的时候,如果用text控件接收数据,数据为什么会变乱啊?例如:我用vb进行自发自收形式 发1 结果却从text控件收到了49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急!!!!  帮帮我

网友A:
mov sbuf,#40h
;mcu发送40h
inputmode=0,@
;当vb中mscomm的inputmode属性设置为0时,接收到的为@
inputmode=1,40h/64
;当vb中mscomm的inputmode属性设置为1时,接收到的为64,也就是16进制的40

当VB6.0 中的mscomm控件 采用二进制接收模式的时候,如果用text控件接收数据,数据为什么会变乱啊?例如:我用vb进行自发自收形式 发1 结果却从text控件收到了49

49=31h,你查下ascii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