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请教一下:s7-300与上位机的通讯用什么方式比较简单一点啊?

网友A:
MPI通讯方式属于最简单了

网友B:
请问 这样跟用以太网连接 有区别吗??

网友C:
用以态网比较简单

网友D:
MPI最简单

网友E:
用MPI最简单,也较便宜

网友F(2006-05-12):
MPI 或 以太网都可以
你的上位机是PLC 还是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