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前两天天气太热,公司有些部门就开了空调,紧接着就发生了跳闸~

在检查供电线路后,发现公司的空气开关非常的烫,请问一下这是否是负荷过重的表现?是否需要马上更换更大容量的空开?

另外空开上都有厂家型号与一些参数,比如:

multi9
C45N
C40

请问下C45N与C40是分别代表什么?

我不是学电的,问题比较初级,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小弟在这儿谢过了~

网友A:
C45N是指空气开关的型号,C40是指此开关的额定电流是45A.

网友A:
C45N是指空气开关的型号,C40是指此开关的额定电流是40A.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那请问下空气开关在工作的时候发热是正常的吗?

网友B:
看你的用电容量是多大,不超过80KW发热就是不正常,看接线是否松了

楼主:
刚才去找财务要来了去年至今的用电量,估算了一下,已经知道情况了。下面准备去做电路的扩容方案。

谢谢大家了,有不明白的我还会再来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