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单位变电室 的一电流表读数过小,本应200A 左右,但实际显示只有50A。互感器和电流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互感器线圈匝数对吗

网友B:
互感器和电表没有接错吧。我有时就接错。误差很大,还有它的匝数对吧

楼主:
去检查了一下 电流表在上次改造时没换还是600A的,互感器换了400/5的.

。。。。。。

网友B:
其具体情况也要了解工它作时的一点壮况的,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一般工作电流都小于额定电流的。对不起我知道这么多的

网友C:
你有钳型电流表吗?实测一下一次电流,用该电流互感器变比计算以下看是不是电流表的问题。
简单办法:用起子敲一敲电流表可能就好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先计算,再比对一下.

网友E:
电流表应改为400/5的

网友F:
楼上的观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