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过零型开关

楼主(2006-04-07):
请哪位告诉我过零型开关的作用,LED显式是什么意思,固态继电器最主要是什么功能?

网友A(2006-08-03):
1,LED显示=发光二极管显示.
2,固态继电器的功能是:用小信号隔离控制的无触点开关.它采用过零触发的方式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