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使用VB6.0 中的mscomm控件 采用二进制接收模式采集串口数据时,VB会将采集到的数据以什么形式保存啊? 如何才能保证采集的数据准确啊?

 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定义一个字节型可变数组,把采集的数据判断上下限后赋值,再转换成你想要的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