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按书上说星三适合用在启动是轻负载的场合当中,但是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水泵都是用这个启动方式启动的.其中也包括正规的大型国有企业.水泵我认为它是一个恒定的负载.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网友A:
水泵一般是串频敏变阻器降压启动.

楼主:
一个普通的水泵用不着绕线式的啊。
一般管道上都有止回阀,不可能老是开关管道上的阀门啊

网友A:
很抱歉,我说的不太正确,应该是自耦变压器,一般水泵电机是三根接线,电机启动时串自耦变压器,正常运转时切除自耦变压器.

楼主:
呵呵,自藕降压的成本没有星三角低,而且有点苯重,一般50KW以下的用的不太多吧.

网友B:
个位大侠考虑的都对想过没该启动方式是为何,是否跟电源变压器容量有关。

网友C:
星三角适合用在水泵上,水泵的负载特性是:转速与功率是平方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