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我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器,我将数字输出(继电器)1即P0731设置为52.3(变器故障,0 闭合),当出现过/欠电压、过流时,变频器停止输出,那继电器是否会动作?我主要是不明白:什么情况属于“变器故障”?

网友A:
楼上的描述,是MM440吗?像是。
关于故障输出,有故障触点打开,无故障触点闭合。
当出现任何一个故障码的时候,触点都会打开的。

楼主:
我用的是MM430,我原是想利用输出继电器1的常闭触点(即18、20点),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切换到原工频电路,如果出现过流、过电压时,18-20闭合,岂不是要烧坏电机?那我的想法就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