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7):
图中9013三极管驱动发光二极管D401,但是在通电老化的过程中发光管突然熄灭,小弟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9013 CE两极的电阻为0.1~0.2,正常情况下应为1.7,而在通电的情况下再次用万用表接触CE两极时发光管竟神奇地亮起来,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9013地问题还是发光管的问题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图上9013只是一个开关的功能。9013导通D401灭,9013截止D401就点亮。发光管能再次点亮,说明9013、D401都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9013的控制端。

网友B:
首先你用的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一下5v电源是不是够?一般在通电的情况下不好直接测量电阻的,我怀疑二极管是被万用表的电压驱动发光的,所以9013仍然有可能损坏。三极管的好坏量各极电阻好象也没有很大意义,用一块指针表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在不同电情况下测得的c、e电阻应该是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正常为无穷大,不可能是1.7欧。
这个问题以我的思路,会先测量二极管的好坏,然后是5v电压及c、e电压看是否击穿,然后给9013加驱动电压,量c、e间电压,看是否导通。

网友C:
真有本事,在通电的情况下可以测电阻。

网友D:
CE两极电阻1.7欧?晕

楼主:
现在已基本确定是发光管的问题,有故障的发光管在通电情况下用万用表接触其两端引脚时是亮了起来,而且下次通电也恢复了正常,但是继续通电老化一段时间之后又灭了。而我换了另一个好的发光管通电老化则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那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发光管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电流过大使得发光管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怎么都没反应啊?

网友E:
LED的电压是2.0电流是0.01所以你应该算算LED前加的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F:
R402阻值大了一点

楼主:
D402和R401是串联,所以测出R401的电压再除以电阻就可以测出电流,但是D401的电流就不知道怎么测了。小弟水平实在有限,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
D402和R401是串联的,所以测出R401的电压除以电阻就可以得到D402的电流,但是D401就不知道该怎么测了。曾经试过断开一个管脚,再串上数字万用表测电流但是测不了。小弟水平实在有限,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G(2006-07-14):
若是指针表,电阻档是带内部电源的.可能是档位在高压电源档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