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6-04-07):
诚心求教高手:本司有一YASKAWA伺服控制器坏了。在外面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后不能正常起动,是不是需要对控制器设置什么参数呢?请教哪位高人有没有这种控制器的资料,这种控制器型号是:SGDL-04AP。多谢

网友A:
重新初始化一下看看,还有相关的参数,需要重新设置。具体可以查询相关的手册。我也是刚做,有什么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B:
需要重新设定

网友C(2006-10-23):
相同问题,我的是SGDL-02AP,请教高手,如何重设或初始化,谢谢!

网友D:
查一下手册设定一下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