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一个学生 万分着急 苦苦寻觅 良师益友
交通控制 实在头痛 得您相助 感激不尽
plc来控制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灯,要有紧急情况还要能根据路面的繁忙情况自动的改变
信号灯的时间能做到吗?欢迎你提供宝贵的意见!谢谢!
我的邮箱zhedongw@163.com

网友A:
路面的繁忙情况你通过什么来检测呢
你有检测的设备的话只要把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根据这信号来调整时间的
就像人一样,没有眼睛或耳朵的话你怎么能知道路面的繁忙情况呢
是吧
这个需要检测设备的,就像眼睛和耳朵一样,PLC和大脑一样是用来处理的

楼主:
将在各方向的路面铺设传感器来检测车流量,检测出来后具体的怎么变成plc的控制信号或具体的怎么传给plc,从而达到自动的改变定时器的时间
这中间一系列的信号变换,传输怎么实现?
谁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