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我公司有几台带无级调速器的电机,调速是用手柄转动即可调速,无级调速器下面好象一台减速机,我在想是不是通过机械来调速的,但是机械好象不大可能实现无级调速吧,一般都是电子式的无级调速器吧.在此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所谓转动的手柄应当是个可调电位器,机械式的无级调速也有,原理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我知道
我们单位有这种变速器.机械的,好象不生产了.我拆过.原理就向摩擦式离合器.不知,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网友C(2006-11-08):
有谁知道哪里有机械式无级调速器这种买吗?
   曾鑫

网友C:
有谁知道哪里有机械式无级调速器这种买吗?可发电子邮件给我,       zx4715@163.com
   曾鑫

网友D:
应该是叫摆针式减速,机械减速不但可以做到无级还可以正反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