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为什么我的程序检查是正确的,可是,我将它运行后,PLC上面的输出的指示灯还是不亮啊?输入倒是亮的
哪位能够根我说一下要经过哪些步骤

网友A:
有没有把PLC的状态转换成RUN呢?

楼主:
run了啊,我先监视再运行的,可是还是没有反映

网友B:
1.是否在monitor或run模式
2.程序中是否用了联锁或是子程序,把输出屏蔽了
3.输出口接线有没问题?
4.plc本身出错?

网友C:
2.程序中是否用了联锁或是子程序,把输出屏蔽了
楼上说的可能性最大,

做个测试,单独写个程序测试输出点就知道了啊!

网友D(2006-05-14):
RUN灯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