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从D/A转换器输出基波频率为工频50hz,幅值为3.5V的交流信号,想通过电压放大器将电压放大为工频100V电压,要求精度尽量高,请问应如何设计,最好发个电路图。我的邮箱地址是roger_su1982@21cn.com
跪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交流变压器。其他的办法,我想你就得交些银子去解决了。

楼主:
我用的D/A芯片是AD7835,可接阻抗为10千欧以上,并联电容200PF的负荷,D/A芯片是否能直接驱动交流变压器,中间是否需要相应的有源放大电路驱动,还有,其他的方法是什么?银子不是问题,只要能够达到更好的精度,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