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请教各位大虾
用链码装置校验电子皮带秤的时候,动态标定误差值稳定不下来是为什么?

网友A:
信号不稳.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砝码效称

网友C:
传感器下面的螺杆要刚好顶着哪个球!!
你仔细看说明书 里面有详细介绍 具体操作步骤 我不记得了
好久没碰过哪东西了!!

网友D:
最好用实物标定,

楼主:
二楼:信号我们测过的,是好的。

三楼:用砝码校验是在静态状态下校的,我们现在是动态情况下校的。

四楼:螺杆?。。。球?。。。可能说的不是同一种型号的。

五楼:我们这边用的循环链码也是实物啊。

网友E:
这是什么原理!我们使用的效果不好!有时候出现负质计算啊!

网友D:
我们的有时候出现负质计算。不知是什么问题?我实验的结果是只要实际皮重低与显示皮重是就会出现负质计算。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06-07-04):
1、皮带秤未调零;若用有负向功能的积算仪,是否仪表未校好。
2、好好查查皮带秤机械部分---秤体(托辊)下沉?、力传感器怎样?

网友F:
“实际皮重低与显示皮重”此中的“显示皮重‘为皮带秤的零点,但皮带秤的零点要大于加载而出现负值不大可能。还是怀疑仪表有问题。

网友F:
问问三宝:saber198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