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我们开发了一个变频调速的转台系统,选用了台达的VFD150A43A变频器。我想利用labview开发一个调速及控制模块程序,但是对说明书上的通讯格式不是很明白。
C,S,A,UU,MM,FFFF。这个命令格式里面既有16进制数也有字符,说明书上说是用字符串发送的11个字符命令,请问我该怎么写这个指令?用16进制还是字符串?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C:控制命令CONTROL字头
S:和检查(03H)
A:命令认可(01H)
UU:通讯地址(“00-31”)=ASCII码
MM:运转命令(X=无定义)=ASCII码
X0-停止,X1-正转开始
FFFF:频率指令0000-4000,代表频率从0.0-400.0Hz
我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请各位有经验的大虾多加指点,我这个命令到底该怎么写

网友A:
你按说明书上的命令把C,S,A,UU,MM,FFFF替代了就行了

楼主:
我都替换了用字符串发送不成功:)

网友B(2006-10-17):
同版主,我也有如此问题啊,我是用vc编程实现计算机控制变频器,按照C,S,A,UU,MM,FFFF格式写的,可是不成功,哪位高手可否指点一下阿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按说明书上的命令把C,S,A,UU,MM,FFFF替代了就行了

网友D:
台达VFD-L型变频器与计算机的串口通信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4/20061017852968269.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