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最近遇到问题需要程序,C1000,需要用PRW06,但不会用,请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A:
很简单。
选择工作模式:读OR写
选择芯片工作电压,芯片类型,速度,按开始
观察灯:RUN,4个状态灯,依次闪--灭
如报警:设置错;换芯片(120ns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