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一水管上有三台DC24V电磁阀分别给三个喷嘴供水,用PLC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NO触点通断电磁阀;;在水管上还缠了AC220V电气伴热带用于保持水温,伴热带由另一个柜子的2P的断路器单独控制,已经工作快三年了,没什么大故障.昨天,突然断路跳闸了,同时还有一个喷嘴没有水,检查发现伴热带和其中一个电磁阀都烧毁了,是巧合呢?还是其中一个先烧毁影响了另一个呢?困惑!!!

网友A:
应该不是巧合,先烧伴热带,再烧电磁阀,似乎更合理一些.

网友B:
就该是先烧电磁阀,没有水出以后伴热带的热不能散去,才会使伴热带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巧合,先烧伴热带,再烧电磁阀,似乎更合理一些.
为什么更合理呢?请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该是先烧电磁阀,没有水出以后伴热带的热不能散去,才会使伴热带烧掉。
水一直有的,因为阀的出水管到喷嘴没有伴热带,只有进水管有伴热带,而进水管直接连着厂区的自来水管道,不会断水的

网友C:
应该没什么必然联系吧!

网友D:
我认为是电磁阀接线老化,某与伴热带电源相接,导致电磁发烧毁,然后伴热带电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电磁阀接线老化,某与伴热带电源相接,导致电磁发烧毁,然后伴热带电源短路
电磁阀接线的电缆很好,而且与与伴热带没有接触到的地方......

网友E:
我想是巧合。两个供电分支。

网友F:
先烧伴热带,之后220V窜入24V将电磁阀烧毁.

网友G:
不管什么原因,抓紧修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同意10楼的意见。分析原因也是先烧伴热带再烧电磁阀。由于伴热带长期工作势必造成与管道之间湿度的积累从而影响绝缘,加之,热器件老化程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