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8):
请教!上海三菱电梯关门故障!电梯经常在关门时刚关了约十公分左右便自动开门,反复三四次后可以正常关门。有时就正常得很,一点现象也没有。

网友A:
安全触板或光幕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线断了,当门刚好关到位时就线又不通了!

网友B:
门动时电缆弯曲地方接触不良.所以时好时坏,小问题

网友C:
没有错,看下电缆弯曲地方是不是接触不良,一般都是在那里出问题!
命运非偶然,而是必然.它就藏在你的性格中.

楼主: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查出是电缆断线。

网友D(2008-11-29):
我们这有碰到这个问题,但只是在最底层出现这个问题,电梯公司查了好久没没有查出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E(2009-01-02):
SP-VF的电梯,不关门了,安全触板光幕都没问题W1板也是正常的就是不关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