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请问哪位知道两台电脑之间不用组网,而只用自己制作的网线就可以传送数据?这种网线自己如何制作?

网友A:
使用交叉线连接即可
RJ45:一头按照T568A方式接线,一头按照T568B方式接线
T568A:  1    白绿
             2    绿
             3    白橙
             4    蓝
             5    白蓝
             6    橙
             7    白棕
             8    棕
T568B:1    白橙
             2    橙
             3    白绿
             4    蓝
             5    白蓝
             6    绿
             7    白棕
             8    棕

网友B:
晕!隔行如隔山!搞网络的都知道!

网友C:
电脑和TWIDO就用这个连吧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按颜色的顺序,不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按规范的话网线每对的适用频率是不尽相同的

网友F:
还要设在同一网段,工作组

网友G(2008-03-18):
做好一头,另一头1-3、2-6对调即可

网友H:
卖网线的都会做

网友I(2012-02-01):
1-----------------3
2-----------------6
3-----------------1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