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偶想测量一个金属表面的温度,应该怎样把Pt100热电阻贴在上面?

网友A:
将热电阻的探头上装一个长方形的导热片,然后固定在要测的设备上。
也可以用热电偶。我们公司有各种规格的热电阻和热电偶
                        EMAIL:shyf01@126.com

网友B:
最好的方式
用带磁性的热点偶或者PT100
可以象磁铁一样吸附在上面
有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