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

楼主(2006-04-09):
我用一品牌的变频器所带电机的零线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好长时间!电机也不烧!还能正常使用,无异常。不知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06-05-31):
零线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
我用一品牌的变频器所带电机的零线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好长时间!电机也不烧!还能正常使用,无异常。不知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搞不清楚你再说什么

网友B:
这是因为你所用的电机(电动机)跟不相等容量的电机(厂用变压器)并列运行所造的(容量不等的电机并列运行将在中性线上产生环流)即:几台电机公用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线,只要分开接(不要与变压器的中性线连接)就OK了。
long98194@163.com

楼主:
我们用的变频器可只带一台电动机啊!没带别的负载,为何零序电流等于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