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我是个刚毕业的小菜鸟,现在工作中用到S7-200和TD200
那位前辈能告诉我他们之间的通讯线可否自己焊  如果可以的 话能告诉我线序不??
         先谢谢拉  ~~

网友A:
通讯线可以按照RS485标准自己做,S7-200手册上有DB9引脚分配表。主要是2、3、7、8脚对接。如果TD-200采用外部供电,只要对接3、8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