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请坛主也介绍一下其他国产DCS,如中控和新华的系统,并对这几种代表了国产DCS水平的产品进行一下比较。谢谢!

网友A:
TiSNet-P600是基于新华控制单元(XCU)的控制系统。系统由冗余的新华控制单元XCU、以太网交换机、通讯模块、I/O模件组成。

TiSNet-P600系统运行新华集团公司配套的TiSNet-P软件包,该软件包是新华集团公司为P400、P600系统配套的软件包,包括xHMI人机界面组态软件和xCU图形组态化编程软件。xHMI具有强大的图像显示功能和方便、直观的组态方式;xCU组态编程软件具有非常丰富的控制算法,符合IEC1311-3标准的应用指令和控制算法的多钟编程方式。

TiSNet-P600以其高可靠性的硬件设计和内嵌专业化的控制算法,采用冗余的以太网通讯网络,用于中大型控制工程项目,是一面向整个生产过程的过程控制系统。
系统特点

Ø         冗余的新华控制单元XCU,采用32位主处理器
Ø         XCU采用标准工业PC总线结构和Windows CE.NET操作系统
Ø         冗余的以太网通讯网路,通讯速率10Mbps/100Mbps
Ø         扫描执行周期可达0.25us,网络数据刷新周期可达0.1s
Ø         提供了大容量可扩展的存储空间,便于用户应用程序的扩展
Ø         高度的可靠性、稳定性 、实时性
Ø         集中的,可视化图形组态方式
Ø         符合IEC 1131-3标准的应用指令和控制算法
Ø         开放的结构,可以同管理级进行通讯
Ø         可靠的在线编程、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的在线参数修改能力
Ø         具备极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强,交互方便,快速可靠
Ø         具备控制器互联功能,可用于分散控制系统
Ø         具备远程I/O功能,可大量节省配线成本,传输速度高达2.5Mbps
Ø         具备完善的自诊断、信息和报警指示功能

3 硬件配置

TiSNet-P600系统由电源模件、XCU模件、带CPU的通讯模件、I/O模件、I/O总线槽、以太网交换机以及其他辅助模件组成。XCU可选单机或者1:1冗余配置,当XCU选用冗余配置时,其供电电源及通讯总线都将采用冗余配置。通讯模件,处于XCU和I/O模件之间,完成数据交换和基本控制功能,一个通讯模件总线槽,可以安装一个通讯模件和3~8个I/O模件,通讯模件总线槽可以扩展,最多可以另外扩展3个I/O总线槽,每个总线槽最多安装8个I/O模件。I/O模件可以安装在任何一个槽位,由系统自动检测并寻址,每个I/O模件配有可拆卸的接线端子。XCU和I/O模件之间可以选用带CPU的通讯模件,也可以选用不带CPU模件的冗余通讯模件两种方式。

TiSNet-P600系统中,XCU模件、电源模件、以太网交换机分别采用新华集团公司研发的XCU-net新华控制单元、XPR150-A高频开关电源和xFES-1005自适应快速以太网交换机;CPU模件、I/O模件、I/O总线槽采用新华集团公司TiSNet -33系列I/O控制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