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我公司有多台欧姆龙C60的可编程控制器,但它的接口不象其它的机子有232接口,也电脑的连接就成了问题。求教各位前老师我该到哪里买这样的接口线或转接线,多少银子。谢谢!

网友A:
C20-LK201.应该几百到两千,看你运气

网友B:
呵呵;
C60P用电脑编的话需要一个C20-LK201的模块,买的话搞不好要几千;
另外可以用手持编程器;

楼主:
请问C20和C60用什么软件?

楼主:
请问用CX-P能不能对C20和C60进行编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