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的联机电缆

楼主(2006-04-09):
请问omron  CQM1的PLC编程电缆(PLC端20针,PC端9针)能否适用于CPM2AH机型?我有CQM1的编程电缆图纸,想做一条试试。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CQM1和CPM2AH的编程电缆可以用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方工!!!

网友B:
你的电缆能和电脑直接连上进行编程吗,我的PLC上CMP2AH的,买了根电缆,可与笔记本连上却不能把PLC里的程序考出来,这是什么原因,OMTON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C(2006-06-17):
谁有欧姆龙编程电缆,我愿意用欧姆龙各种软件交换
e_mailxujun@yahoo.com.cn
1389656014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缆能和电脑直接连上进行编程吗,我的PLC上CMP2AH的,买了根电缆,可与笔记本连上却不能把PLC里的程序考出来,这是什么原因,OMTON是第一次接触

换在台式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E(2006-07-20):
已做出两条,试机OK!

网友F:
请共享一下CQM1的编程电缆图纸,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omron  CQM1的PLC编程电缆(PLC端20针,PC端9针)能否适用于CPM2AH机型?我有CQM1的编程电缆图纸,想做一条试试。请高手指点,谢谢!
CQM1不用RS232口能与PC联?好像不能。愿领教。

楼主:
今天做了一条,很好用的,MD 鬼子真是聪明,那个20针的接头好难搞,我是用一个25针的接口磨出来的,花了不少时间,在CQM1能正常通讯,不知能不能在CPM2AH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