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09):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在用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控制电机时,在自学习的模式下按照电机上的铭牌设置以下参数:8极,额定电流2.6安,额定电压380伏,额定转速720rpm,额定功率0.6kw时,出现data invalid电机数据错误的提示,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