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LD X20              上限位
AND X21           下限位
OUT M10           平层
LD X03              一层感应开关
SET M500          一层显示
RST M501
RST M502
RST M503
LD X04               二层开关
SET M501           二层显示
RST M500
RST M502
RST M503
LD X05                 三层开关
SET M502             三层显示
RST M500
RST M501
RST M503
LD 06                   四层开关
SET M503             四层显示
RST M500
RST M501
RST M502
LD M500
ANI T0
OUT Y10                一层显示输出
LD M501
ANI T0
OUT Y11                二层显示输出
LD M502
ANI TO
OUT Y12                 三层显示输出
LD M503
ANI T0
OUT Y13                 四层显示输出
LD X00                      急停
ANI T1
OUT T0  K 090
LD TO
OUT T1  K 0110
LD X00
ANI  X01                    检修
MC N0
SP  M000
LD X22                     轿内指令:X22-X25
OR M12
LDI M500
ORI M10
ANB
OUT M12
LD X23
OR M13
LDI M501
ORI M10
ANB
OUT M13
LD X24
OR M14
LDI M502
ORI M10
ANB
OUT M14
LD X25
OR M15
LDI M503
ORI M10
ANB
OUT M15
LD X11               外呼按钮:X11-X16
OR M21
LDI M500
ORI M10
ANB
OUT M21
LDI  M501
ORI M10
ORI M32
LD X12
OR M22
ANB
OUT M22
LDI M501
ORI M10
ORI M31
LD X13
OR M23
ANB
OUT M23
LDI M502
ORI M10
ORI M32
LD X14
OR M24
ANB
OUT M24
LDI M502
ORI M10
ORI M31
LD X15
OR M25
ANB
OUT M25
LD X16
OR M26
LDI M503
ORI M10
ANB
OUT M26
MCR N0
LD M13
OR M14
OR M15
AND M500
LD M14
OR M15
AND M501
ORB
LD M15
AND M502
ORB
OR M31
AND X00
AND X02
SET Y0                               上行输出
RST Y1
LD M14
OR M13
OR M12
AND M503
LD M13
OR M12
AND M502
ORB
LD M12
AND M501
ORB
OR M32
AND X00
AND X02
SET Y1                              下行输出
RST Y0
LD M21
OR M22
OR M23
OR M24
OR M25
AND M503
LD M21
OR M22
OR M23
AND M502
ORB
LD M21
AND M501
ORB
ANI M31
OUT M32                 外呼下行
LD M22
OR M23
OR M24
OR M25
OR M26
AND M500
LD M24
OR M25
OR M26
AND M501
ORB
LD M26
AND M502
ORB
ANI M32
OUT M31                             外呼上行
今天先到这里,明天接着写。

楼主:
续,
LD M12
AND M500
LD  M13
AND M501
ORB
LD  M14
AND M502
ORB
LD M15
AND M503
ORB
OUT M1
LD M21
AND M500
LD M22
AND M31
AND M501
ORB
LD M23
AND M32
AND M501
ORB
LD M24
AND M31
AND M502
ORB
LD M25
AND M32
AND M502
ORB
OUT M2
LD M12
OUT Y23
LD M13
OUT Y24
LD M14
OUT Y25
LD M5
OUT Y26
LD M21
OUT Y14
LD M22
OUT Y15
LD M23
OUT Y16
LD M24
OUT Y17
LD M25
OUT Y20
LD M26
OUT Y21
LD M31
OR Y0
OUT Y04
LD M32
OR Y1
OUT Y05
LD Y1
OR Y0
ANI M1
ANI M2
ANI X1
ANI Y31
AND X0
AND X2
OUT Y30                       快速
LD M1
OR M2
OUT T3   K=030
LD Y1
OR Y0
AND T3
ANI Y30
OUT Y31                      慢速
LDI X0
OR X2
OR M4
RST Y0
LD X0
OR X2
OR M4
RST Y1
LD M1
OR M2
AND M10
SET T4    K=030
LD M1
OR M2
OR M4
AND Y31
AND M10
AND X2
ANI X1
OUT M4
LDI X1                         开门到位
AND Y02
OR X07
OR T4
AND X0
ANI Y03
OUT Y02           开门
LD Y02
RST T4
LD X1
SET T5 K=050
LDI X2                        关门到位
AND Y03
OR X10
OR T5
ANI Y02
OUT Y03                   关门
LD X2
RST T5
END

网友A:
太长了.看得眼花!不过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正确啊?真的蛮长的.~~~

网友C:
同志辛苦了
这位前辈辛苦了呀,电梯的程序我也不太懂,我想我要把它的梯形图搞出来,然后再慢慢研究,忘了说了我是初学的,我想有一天我也会像各位一样出色

网友C(2006-05-17):
我想知道电梯是怎么自己在哪上层的?哪位可以说一下吗?
多谢了,刚学的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D:
你可以用GPP软件看看梯形图啊
不用这样子打出来,这么着人家看的都是头大!
如果你真的是在写程式,那你只写了一步总共
我给你打分只给你20分
不过要想和我交流
ZHAZW@YEAH.NET

网友E:
为了定位准确,建议加多一个增量编码器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九层的电梯梯形图,语句表大家都说看得很累,
我不知道怎样把梯形图贴上来。
  还有一点向大家请教:我将plc的程序都删掉了,
我不知道怎样将在计算机上编的程序写到plc上去。
         请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了定位准确,建议加多一个增量编码器
请问增量编码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
[分享]
这位兄弟,可否将你的四层楼的梯形图发上来,或者传到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H:
老兄.你哪个九个的电梯的梯形图可以发给我吗?
     fanfly@126.com

网友I:
求救
那位有九层电梯程序的兄弟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发到信箱吗?不管是梯形图还是语言都可以谢谢了
  信箱:yxb_xiaobo@163.com

网友J:
哪位大哥有四层电梯的论文啊  小弟急用 yuanli2002@163.com

网友K:
给我发一下吧,谢谢!dongjingfan@yahoo.com.cn

网友J:
我有四层电梯的梯形图  但是我没有论文 我在做毕业设计

网友L:
发一个四层电梯的程序请各位看一下是不是有错误和不足,请指正
袁泉:你好!你发四层电梯程序有几处地方搞错,你可以重新校对一下:LD X00
ANI  X01                    检修
MC N0
SP  M000
MCR N0
我用三凌plc编程软件编写校对有4处地方错误,望校对一下原程序再发送上来,多谢!

网友M: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xuxiaolong@21cn.com

网友N(2007-01-03):
最好通过邮箱发梯形图附件

网友O(2007-12-19):
能给我发分四层电梯的梯形图么?小弟不胜感激,.谢谢了,邮箱xingbiao1314@163.com

网友P(2008-05-01):
指令表人都会看傻了
要梯形图才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