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09):
现在在编写Fx2N通讯程序, 内部地址D0为4096(&H1000),,问题是 目前D只能都读写到D1023(即4096+1023),然后读写开始不能对应PLC里面的D变化了(用GX配合查看得到的),因为看到PLC D接近D8000,很想知道它后面接着的地址位起始微位。
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产品制造时把地址池这样切分,D居然不连续,对PLC扩展功能有帮助?  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如果你设到D7999的话,将会把PLC的程序存储器给占用光,难道你PLC不需要程序?
D8000以后属于特殊区域;

楼主:
谢谢回答 那就是说5120(4096+1024)是专为PLC程序存放专用 是这样么?!

楼主:
不好意思, 说错了,我查看了Fx通讯用户手册,上面写着D可以写到D0-D7999。既然PLC程序可以占用它的读写,那么是否我也可以读写那?很想知道FX2N的地址分配,虽然看了D0-D7999是连续的,但是PLC内部实际地址是跳变了的,望有做过的人告之,感谢。

网友B(2007-08-07):
通讯协议要变化一下, 而且起始地址要从H4000开始,
02H + 45H + 00H + 00H + 34H + 30H + 30H + 30H + 30H + 32H + 03H + XXH + XXH

网友C:
楼上朋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的数据帧每个码的含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