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我厂破碎机 采用的是低压启动
在配电柜内变压器 输出端  接电启动时
配电柜 及 电机接线盒着  火

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有多种情况
1、变压器二次侧短路
2、电路老化
3、设计的问题
一般应当是这几种
但,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接线段对壳短路
速断每起作用

楼主:
我想 改为星三角启动
请给我谈谈方法 优缺点?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师傅你是不是用的自哦变压启动
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电动机有问题
只要电机短路变压器是跟着的
我想换新三角 的应该会要好些
我觉得优点有拆装容易,对电机的保护性强,
缺点也没什么
我也不是很懂有什么说得不好
  请多原谅!

楼主:
我没有仔细检查电机
换了个线圈
启动时 线圈 电机一起烧了
推测问题在电机  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电机短路的原因就很 多了,线合的地方起火是不是相与相碰到一起了引起的短路,[接线合里]这种可能有的,电机里面的绕组短路也可以糙成这种现象的,可能是你的那台电机的保护措施不是很好才会有这中现象吧!如果你又把电机重新修了一次,那你看看电机的传动部份是不是有机械故障,请回复我,我想知道你现在换了电机还有什么现象,
   请多多指教,互相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