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6-04-10):
各位大虾,小弟用的是三菱FX1N-24MR的PLC,可是程序读出是老是提示:您的程序没有END指令,请在最后添加END的指令.   可是我的程序后面已经添加了,哪位大虾知道是哪的错误告诉小弟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把程序清空后再读一下试;

网友B:
你是用的新的话,先要将PLC清空一次,再重新输入就可以

网友C:
楼上两位说得对!

楼主:
全部晴空吗?清空PLC内存 是吗?

楼主:
还是那样,说找不到END 指令,楼上的哥哥 说的清楚一些,怎么清空PLC的内存 .谢谢啦

网友D:
1、清空PLC的程序区。2、先把指令代码全部删除,再编译。

网友E:
谢谢楼上的
楼上的大哥
1、清空PLC的程序区。2、先把指令代码全部删除,再编译  这些怎么弄啊,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