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PLC输出控制AC电磁阀,阀两端并联阻容吸收保护电路,其中的电阻和电容的参数如何选择呢?

网友A:
电阻R:   线圈等效DC 电阻
电容C :        IxI/10 -- IxI/20微法

楼主:
IxI/10 -- IxI/20什么意思,请详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IxI/10--IxI/20什么意思,请详解
谢谢,请2楼详解一下.

网友A:
电流的平方除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