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我这里有一台数控设备它的制造年代大概在1979年是日本生产的现在在开机使用一会儿后CPU就会将设置的程序丢失、从新设置后使用不多久又会丢失。我将机箱打开在增加了一个散热风机和加宽加厚了散热片;加大了地线的外径;机板全部点了一次锡可还是老样子真让人头痛!

网友A:
更换存储集成试一试。

楼主:
我试过更换另外一部同样设备的集成但换后还无法启动.

网友A:
把具体集成型号写一下,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B:
检查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2006-05-10):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电池?
[/quote 没有电池.我查过这种芯片不用电池.这一部已修好原因是有三块程序片的引脚氧化了,去了氧化层后连续用了24H还没看出问题.不过还有一部在使用1个多小时后会出现传感器异常而停机,还请大家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