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型号为MCL-T32的张力传感器,有四根引线,分别为绿/蓝/白/红/,请问四根线各表示什么,怎么接?谢谢

网友A:
一般测力的传感器是红白为电源的正负、绿兰是信号的正负。

网友B:
具体可以通过量电阻进行判断.具体可电话:0571-85988814张先生。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测力传感器.

网友C(2006-05-18):
根据说明书来接,如果没有的话我同意上面几位的看法。

网友D(2006-07-31):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以及传感器的好坏: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若电桥不平衡时,说明传感器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