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用电量计算

楼主(2006-04-10):
一台30匹的中央空调运行7个小时大约用电量是多少?是怎样计算的麻烦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中央空调一般运行中重复启停控制温度,耗电与环境温度和你的设定温度有关

网友B:
查一下手册。看看你机型30HP对应的功率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