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6-04-10):
我这有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micromaster M430,计划0--10V模拟信号控制控制变频的转速,但温度控制器输出的0--10V信号不能启动变频器,用万用表测量温度控制器有电压信号输出。直接用10V直流电源就能启动变频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请问该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micromaster M430,计划0--10V模拟信号控制控制变频的转速,但温度控制器输出的0--10V信号不能启动变频器,用万用表测量温度控制器有电压信号输出。直接用10V直流电源就能启动变频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使用10V直流电源就能启动变频器,而使用温度控制器输出的0--10V信号不能启动变频器。那还是说明接线有问题。
阻抗匹配、共地等原因,要仔细的检查。

网友C:
你的温度控制器输出的模拟信号是直流吗?如果是正负接反就不会起动.你查一下.应该是这个问题,要么是线有故障,这不可能吧.不可能粗心到这个程度吧.

网友D:
直接0-10V可以起动的话,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
要么是你接的不对,要么就是温控的问题,再不行就是你自己用不好了

网友E:
找个有经验的电工就可以帮你看看,我是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