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教

楼主(2006-04-10):
我刚接触三菱PLC,在看程序时有部分内容没看懂,请教各位.程序如下:
   SPD  X000  K1000  D4  读X0端口的1秒的高速脉冲数,其中X0为脉冲编码器A相
   MUL    D4   K60    D14  读出的数据乘60为一分钟的脉冲数量
   DMUL D14 K32 D24    ?????????不懂了
   DDIV D24 K60 D34     ?????????不懂了
   DDIV D34 K65 D44     ?????????不懂了
   PLSY D44 K0 Y000    运算后的脉冲频率给数字表以1:1000显示扭拒
  我不懂的地方,是否是校正数据误差,如何校正的,或是其他什么情况转化数据,我看程序真看不出来了,希望得到指点,
另有个问题是如何在程序中实现速度自动追踪,谢谢大家.
 QQ31873749  wt820207@163.com
希望能和各位搞FX同行成为朋友多交流

网友A:
我对脉冲和伺服方面不懂,没有做过步进和伺服系统,但从上面的指令来讲:
DMUL D4 K32 D24  是小数点十进制运算,这就应该等于1000X60X32=1920000
DDIV D24 K60 D34  是小数点除法,等于1920000÷60=60000
DDIV D34 K65 D44 等于60000÷65=923.0769231
PLSY D44 K0 Y000 是脉冲输出,这里我觉得K0这个数不对,这个K位的数值是从1~32767的16位,1~214783647的32位脉冲输出,如果把K0写成D0就行了。这个数值D0在运行中不能改变。或者把K0写成K1~32767。
补充说明:
PLSY D44 Kn Y000
PLSY是脉冲输出指令,D44是输出频率,Kn或Dn是产生脉冲数量,也就是你须要的是多少个脉冲数量你就输入多少数值。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各位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