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锅炉送风机、引风机进行变频控制时,如果采用自动给定方式需要什么参数作为反馈信号。如果采用外给定是用电位器调整电流大小吗?是否用到电流互感器?谢谢

网友A(2006-05-11):
首先要看变频器控制的部件是干什么的,如你所说,你是控制温度的,自然要用温度作为反馈信号.

网友B:
可以有反馈(温度,压力等,看你用于做什么了),实现自动控制,电位器调整只有矢量才能

调节电流,V/F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