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我厂有2台发电机功率分别是300KW跟350KW的,现在已确定2台发电机在单独一台使用的时候 都是正常的!
  现在的问题是:当300KW(新发电机) 先开机使用,当负荷到了80%左右的时候,在开另一台发电机(350KW旧),当这太台 发电机的负荷达到100 KW左右的时候出现冒黑烟,然后死机。(但是单独开这一台350KW 的时候负荷达到250KW 都一切正常)
   我车间里面有 一条零线没有分清, 300KW的这台发电机上有一个车间的零线的回路是连再 350KW的这台发电机的零线上面的,请教 各位师傅:这个 对发电机的功率有影响吗?

                                     注:台发电机不是并网发电的 哈

  望各位走过路过的师傅帮我分析下这个问题,晚辈在这里不剩感激!

楼主:
顶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啊?是不是太简单了没人理啊!
斑竹啊!你到那里去了?快给我回一下啊!!!!

网友A:
你好!师傅
 我以前是做船舶点的,对发电机有点了解,我觉你在发电机的输出端;零线端可不可以加个开关不让他回到另一台看怎么样,如有不对请多包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师傅
  我以前是做船舶点的,对发电机有点了解,我觉你在发电机的输出端;零线端可不可以加个开关不让他回到另一台看怎么样,如有不对请多包含
我想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师傅!!!!!!!
请问楼上的2位师傅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把350KW的这台发电机的零线切断,让厂里所有的零线回路都回到300KW的这台发电机上面?这样可以吗?

 忘走过路过的师傅都给我分析分析下,我厂有好几个车间,但是有2个车间的进线是只有相线是分开的,而零线是没有分开的。所以当2个车间分别用2台发电机供电时,零线还是只回到一台发电机上面了。(零线比较乱,很难分开)
  我现在不能同时使用2台发电机,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A:
啊是这样啊!那怎么可以分开啊!你厂里面的那两个车间零线都接到了一起了!现在只看你两台同时用的话可不可以用一台发电机的零线,可能那台的零线还会带不起,这种经验我还没有,不过我的看法是还是把你们厂里面的另一台的零线几个主要的,负荷比较大的连接的地方把他拆开看看,看看可不可以好一点。
    希望和个位师傅探讨一下,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C:
我看还是想办法把零线也分开的好,
线乱的话不是可以查清楚吗
或者可以换一根横截面粗一点的线试试
因为这两台电机的功率挺大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w我不知道,希望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引用邓天辞在2006-4-12 21:45:00的发言: 你好!师傅我以前是做船舶点的,对发电机有点了解,我觉你在发电机的输出端;零线端可不可以加个开关不让他回到另一台看怎么样,如有不对请多包含
我想可以试试
晕死!零线和地线不可加开关是起码的安规! 对同一系统中两台变压器或者发电机接地是必须分开的!

网友E:
你看看两发电机地线是否连一起了

网友G:
出现冒黑烟,然后死机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现冒黑烟?你的电机是哪里坏了?
我感觉不是什么零线问题,是两台发电机并网后不同期。
要磨是系统有谐振过电压,烧坏发电机的局部,你对冒黑烟的发电机检查了吗?

网友H:
请说明是什么地方出现冒黑烟?什么东西死机?

网友I:
10楼的说的有道理,

我们单位用2台变压器,零,地线分的很详细.

道理是一样的.

找问题要找根,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J:
两台发电机零线接在一起,在接入大地,你试试,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K(2006-05-24):
我同意10楼的意见!!!

网友L:
零线应该是分开接的吧

网友M:
冒黑烟是发动机的排气口吧!
单独开没问题说明发电机是好的,冒黑烟主要是发电机过负荷了,但是只达到了100KW又说不过去。
把350KW的相线和零线的电流测量下看正常不,两台同时开的时候。
重点检查零线回路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