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0):
诚心请教:这是特殊模块FX2n-1PG,
[T0  K0  K3  H200E  K1]之中的H200E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是0号特殊模块的3号缓存器写入H200E,但是H200E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哪位高手帮我指点,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对模块进行设置吧

网友B:
表示将十六进制数600E写入FX2N-1PG的3#BMF中,即110000000001110写入BMF,详细定义参考特殊模块FX2N-1PG的BMF定义.